[技术讨论] SysTick 定时器与timer定时器定时有什么区别吗?

楼主(2022-05-19):
如果用systick定时器做延时函数,是不是就是整个系统就停在这,而用timer定时器做延时函数,其他程序还能运行吗?

网友A:
这个看你做成阻塞式的还是非阻塞式的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看你做成阻塞式的还是非阻塞式的了。

我想做成非阻塞的,正点原子的delay用的systick是阻塞的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想做成非阻塞的,正点原子的delay用的systick是阻塞的吧。

非常阻塞的话,我们是这种玩法,可以参考。

STM32H7视频教程第10期:STM32H7的GPIO专题,非阻塞式驱动编程思想,按键FIFO,蜂鸣器驱动的新式玩法(2022-03-23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527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