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STM32F0的芯片,需要使用外部中断触发PWM发送单脉冲

楼主(2022-05-19):
    外部中断触发PWM发送单脉冲呢,如果进中断来实现是很快,但是中间会有进中断时间4us,我这个项目的脉冲最快有50Khz,中断内处理影响比较大,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实现外部中断触发PWM脉冲发送?
看了手册的定时器触发/门控等从模式都是只有用定时器来当触发,没办法使用外部中断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以试下
这个是定时器从模式,主定时器脉冲捕获吗?

这个专门的单脉冲模式,使用更简单。

网友A:
这种单脉冲的是否满足需求。

CH2输入,CH1输出
  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
  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
   * CH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|   |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 *
  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   * CH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____
  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---Delay----><------Pulse--------------->
   *

楼主:
可以试下
这个是定时器从模式,主定时器脉冲捕获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单脉冲的是否满足需求。

CH2输入,CH1输出

这样子的,我可以用定时器14的捕获事件触发定时器1的PWM发送一个单脉冲吗?
STM32F0的板子

楼主(2022-07-18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专门的单脉冲模式,使用更简单。

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