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硬件中断函数CPU使用率怎么算

楼主(2022-05-19):
硬件中断服务函数处理程序不在Task任务里,硬件中断服务函数处理程序的CPU使用率怎么算。

比如USB通信在中断里跑的,怎么单独查看USB中断服务程序的CPU使用率。

好像只可以看整个程序总的CPU使用率OSStatTaskCPUUsage以及每个Task的CPU使用率CPUUsage。

难道用总的CPU使用率OSStatTaskCPUUsage减去每个Task的CPU使用率CPUUsage得到不在Task里的中断函数的CPU使用率?

网友A:
典型做法:用高精度的硬件计时器测出指定中断进入和退出的时间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典型做法:用高精度的硬件计时器测出指定中断进入和退出的时间差

那这个岂不是还需要自己计算最终的结果?

网友B:
这个也比较简单,其实就是二楼说的,每个中断进出都要加个时间统计的,ThreadX就是搞了个这种东西。效果如下:

网友:
uCOS也可以这么实现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也比较简单,其实就是二楼说的,每个中断进出都要加个时间统计的,ThreadX就是搞了个这种东西。效果如 ...

有没有详细的代码?例程里好像没看到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没有详细的代码?例程里好像没看到啊

V7-3011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951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