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关于安富莱H7例程的移植

楼主(2022-05-19):
如果想把程序从STM32H743XIH6移植到STM32H743IIT6都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?都是H743的芯片,是在keil里修改一下Device就可以运行了,还是其他的那些地方也需要修改吗。比如,我用cubemx配置了一个XIH6的PA4-DAC1_OUT1,试了一下如果只是简单的把keil里的device修改成IIT6,PA4是无法正常输出配置的电压的。
麻烦各位看到帮忙解答一下!这方面之前没了解过。

网友A:
其实什么都不用修改,仅需保证你的板子是对应的引脚,并且外部HSE时钟和你板子的实际晶振大小一致,再配置下PLL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什么都不用修改,仅需保证你的板子是对应的引脚,并且外部HSE时钟和你板子的实际晶振大小一致,再配置 ...

麻烦问一下,device这个选项修改了即使再改回来也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了吗,我今天上午刚试了一下,用cubemx生成了一个XIH6的DAC输出电压的程序,不修改device直接下载到IIT6里是可以运行输出电压的,但改成IIT6之后就没法正常运行了,即使再改回来XIH6也没办法正常运行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麻烦问一下,device这个选项修改了即使再改回来也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了吗,我今天上午刚试了一下,用cubemx ...

没用过这种神奇问题,考虑试试用文件比较软件,对比下两个工程看看。如果你还有备份的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