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TI 的DSP和带dsp的单片机还有本质上的差异吗

楼主(2022-05-20):
请教下大佬

网友A:
完全不同的硬件IP核,目标是相同的,都是为了加速DSP数字信号处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完全不同的硬件IP核,目标是相同的,都是为了加速DSP数字信号处理。

只是内核不一样是吧  那还是属于单片机的范畴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只是内核不一样是吧  那还是属于单片机的范畴咯

从划分的角度来说,DSP和单片机MCU是两个不同的大类。

网友:
架构上有些区别,比如流水线,数据和代码的地址分配等,dsp更长于计算,单片机更长于集成。 不过,现在的趋势是,计算性能和集成度越来越相似了,大部分应用中选哪个都可以。

网友:
dsp的市场已经被ARM蚕食了一大半了,它俩的差异已经变得很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