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BOOT中使用GUIX后无法正常调整问题

楼主(2022-05-21):
大家好:

这两天调试RT1052的IAP,应用上没什么好说的,都是操作内存。

我的问题是我发现在BOOT中使用GUIX后无法正常的跳转到APP,将guix startup部分注释掉后可以正常跳转。

尝试设法停止GUIX的运行未果,在跳转前关闭滴答中断全局中断也没用。

有大神可以指导一下吗,求助求助!!!

执行gx_studio_display_configure之前都是可以正常跳转的,这句之后跳转都有问题。

网友A:
应该是跳转前没有提供干净的运行环境,跳转前复位所有外设到上电状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跳转前没有提供干净的运行环境,跳转前复位所有外设到上电状态。

硬汉哥,我现在跳转APP前将LCD的中断关闭就正常了。但是仍旧有一定几率出现跳转APP后运行一段时间后跑飞,这种情况能否定位问题实在BOOT还是APP?我现在跳转前把看得到的中断都关闭了,是否threadx还有什么中断打开了呢? Jump to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我现在跳转APP前将LCD的中断关闭就正常了。但是仍旧有一定几率出现跳转APP后运行一段时间后跑飞 ...

可以试试我这个玩法。

实战技能分享,一劳永逸的解决BOOT跳转APP失败问题,含MDK AC5,AC6和IAR,同时制作了一个视频操作说明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9595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试试我这个玩法。

实战技能分享,一劳永逸的解决BOOT跳转APP失败问题,含MDK AC5,AC6和IAR,同时 ...

感谢硬汉哥,参照上述操作后完美解决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