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R705C1觸控屏

楼主(2022-05-21):
大家好,想問一下,我有買TR705C1的這個觸控螢幕,用在STM32-V6開發板上,

因為現在在寫代碼,需要知道這個屏的I2C觸控晶片是那一顆, 及I2C address是多少?, 有人可以提供嗎?

网友A:
你这个是电容还是电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电容还是电阻的。

我買的這個應該是電容屏

楼主:
TR705C1這個屏的touch一直動不了,  原來以為是I2C address不對, 後來找到原因了, 是因為主板的輸入電源不足造成的.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TR705C1這個屏的touch一直動不了,  原來以為是I2C address不對, 後來找到原因了, 是因為主板的輸入電源不足 ...

好的,插入显示屏最好使用外置电源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