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请教下,使用 guix ,如果使用 单独的 界面切换好实现不 ? (不使用 guix studio 软件配置的)

楼主(2022-05-21):
请教下,使用 guix ,如果使用 单独的 界面切换好实现不 ? (不使用 guix studio 软件配置的)

有没有相关的例程 ?

网友A:
不用GUIX Studio不方便,得加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GUIX Studio不方便,得加上。

有些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后才触发的界面该怎么搞哇 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些需要满足一些条件后才触发的界面该怎么搞哇 ?

切换有多种切换方式的,把那个screen flow整溜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切换有多种切换方式的,把那个screen flow整溜就行。

看来后续有空还得再研究研究了喔
目前有没有这方面的相关例程啊 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来后续有空还得再研究研究了喔
目前有没有这方面的相关例程啊 ?

楼主:
这个里面的貌似是使用 guix studio 进行切换的,我的意思就是 不使用 studio 进行界面切换的 例程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里面的貌似是使用 guix studio 进行切换的,我的意思就是 不使用 studio 进行界面切换的 例程啊

不用不方便

楼主:
看来要想使用某个 条件来触发界面 的话,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呀 ?

我的意思就是 先使用 studio 吧界面搭建好,在程序里面判断某些条件满足时就跳转到指定的界面,可以实现吗 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来要想使用某个 条件来触发界面 的话,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呀 ?

我的意思就是 先使用 studio 吧界面 ...

可以啊,滑动,按钮跳转,实现都非常方便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啊,滑动,按钮跳转,实现都非常方便的。

在没有按钮的情况下,实现界面跳转 方面不 ?

比如:

int  i =0;

if(i==5) 这时需要跳转到另外一个界面上去,这种情况好实现不 啊 ??

这种情况下,没有任何按钮,只有某些条件满足后才需要进行切换界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没有按钮的情况下,实现界面跳转 方面不 ?

比如:

可以的,开个自定义触发事件,触发后执行任务切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开个自定义触发事件,触发后执行任务切换

这个有空得研究一下了呀

网友:
用 studio 生成一个,看他的切换代码,然后哪里要用你就照着样子写一份就行了。 我之前就没用 flow

网友(2023-03-03):
studio 里面先新建几个window  每个window event回调  然后里面加几个按钮
代码部分 创建窗口
                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("window_3", (GX_WIDGET *)root, (GX_WIDGET **)&win3);
                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("window_2", (GX_WIDGET *)root, (GX_WIDGET **)&win2);
                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("window_1", (GX_WIDGET *)root, (GX_WIDGET **)&win1);
                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("window", (GX_WIDGET *)root, (GX_WIDGET **)&win);
每个event回调里面监听按钮点击
点击不同的按钮触发  执行  gx_widget_attach(root,win1);切换到win1
切换到别的界面改下别的win就行了
就切换到了window_1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