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笔记本有两个网卡 一个用于调试试一个用于上网

楼主(2022-05-21):
一个用于调试STM32的网卡一个用于上网找资料 请问应当怎么设置

网友A:
win10双网卡内网网段不一样会自动路由,没有的话手动增加一个也行 https://www.jb51.net/os/win10/806585.html

网友B:
楼主所有的网口是指的一个wifi一个以太网吗,如果是这样的话:

和STM32调试使用以太网,设置到和wifi不同的网段,然后STM32也在这个网段下,这两个直连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所有的网口是指的一个wifi一个以太网吗,如果是这样的话:

和STM32调试使用以太网,设置到和wifi不 ...

我现在场景就是CCTV180 所说的情况  一个无线网卡接WIFI接点上网  别一个有线网卡 接SMT32的以太网调试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in10双网卡内网网段不一样会自动路由,没有的话手动增加一个也行 https://www.jb51.net/os/win10/806585.h ...

感谢回复 遇到就是这种情况  接上STM32后就无法上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