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uCOS III V3.08.01低功耗停机模式+外部exti中断唤醒--详细操作

楼主(2022-05-21):
近期的项目要用到时间片 + 低功耗停机功能,踩了不少坑,终于完美解决,经验分享如下:
配置:F411 + uCOS III V3.08.01 + 使能时间片(因此不能使用动态tick) + 低功耗停机模式(配置一个外部exti中断专门用于唤醒)+ HAL库

1. 停机模式的相关功能封装为1个函数,在IDLE任务的钩子函数里面调用,函数开始处OSSchedLock()锁定,结尾处OSSchedUnlock()解锁;

2. 外部exti唤醒中断,优先级为NKA,跟裸机中断一样,设置一个"volatile uint8_t low_power"变量,用作进入停机模式/唤醒的控制变量;
3. 执行停机命令前,禁止除外部exti外的所有中断(不包含systick中断),然后读取systick的计数值(用于唤醒后恢复计数值),最后禁止systick中断,初始化exti硬件,进入停机命令;
4. exti中断唤醒后,首先:uwTick,uwTickPrio,uwTickFreq,SystemCoreClock 等变量先恢复到初始值,然后SystemClock_Config()重新初始化系统时钟,再重新设置systick和pendsv的中断优先级;
5. 最后,首先恢复systick的计数值,再恢复systick中断,然后恢复其他所有中断;

及时进入低功耗停机状态,100%唤醒,运行正常

网友A:
这种实战的才是满满的干货。 不知道threadx能否实现,并且两种的优劣比较是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实战的才是满满的干货。 不知道threadx能否实现,并且两种的优劣比较是。。。。

楼主位这个是通用的玩法,任意OS都可以方便实现的。

楼主:
多谢多谢,多加点分哈~~准备升级金牌会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