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STM32H750作SPI从机的时候,可以达到多高速率呢?

楼主(2022-05-22):
大佬们,如题,可以达到多高速率呢?
我用的硬汉哥的SPI DMA从机例程,跑的时候好像10MHz的频率的时候,就有点错乱了,有没有办法提高呢?

网友:
10MHz,低了。

H7-TOOL的SPI控制器主从机操作说明,20cm杜邦线接线方式,SPI全双工25MHz通信速度(2022-04-10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864&fromuid=58

楼主:
昨天测试的时候应该是我改出来问题了,实际测试的时候,13MHz都还可以很稳,14MHz就不行了。能不能更高一点呢?我查了一下手册,说是可以达到150Mbit/s,我在debug模式,发现主机120MHz发过来的数据可以正常接收到,但是发出去的数据就出错乱了,大佬们有测试过吗?问题在哪里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昨天测试的时候应该是我改出来问题了,实际测试的时候,13MHz都还可以很稳,14MHz就不行了。能不能更高一点 ...

25MHz绝对没问题。

网友:
STM32h743 跑过100MHZ,很稳定

网友A:
stm32h743 作为SPI 从机 只是接收数据,没有测试发送,100MHZ,使用的是DMA接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m32h743 作为SPI 从机 只是接收数据,没有测试发送,100MHZ,使用的是DMA接收

接收我试过120MHz,也能正常接收数据。就是发送出去的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