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串口通信串阻加到多大会导致无法通信?有什么依据?

楼主(2022-05-23):
有个简单的问题,大家研究一下,串口通信串阻加到多大会导致无法通信?有什么依据?

网友:
这个应该把GPIO如果自动上拉下拉电阻也考虑上,RX的话,要考虑输入阻抗,TX的话,要考虑输出阻抗。

网友:
无干扰情况下,只需考虑串入的电阻和输入阻抗的分压;考虑抗干扰的话,整个回路阻抗匹配最优

网友:
我一般加510欧或1K,STM32F103RE和ft232通讯时,19200的波特率我试过串20K相互通讯正常,再大就开始不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