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触摸屏--AT_SURF案例No.4

楼主(2022-05-23):
触摸屏--AT_SURF案例No.4
简介
常见的触摸屏主要有电容屏和电阻屏两种:
―        电阻屏:当用手指触摸时,屏幕发生微小形变,然后触摸屏将形变位置(X,Y)转换成代表X坐标和Y坐标的电压,通过专用的触摸芯片采集电压得到X和Y坐标,MCU读取触摸芯片,获取到触摸位置。
―        电容屏:当用手指触摸时,触点的电容发生变化,通过专用的触摸芯片计算出触点位置,然后MCU读取触摸芯片,获取到触摸位置。
表4. 电阻屏电容屏对比
AT32-SUFR板载的屏幕使用的触摸屏为电容触摸屏,触摸芯片为GT911,使用I2C总线和AT32 MCU连接。

资源准备
硬件环境
对应产品型号的AT-SURF-F437 Board
软件环境:
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_V2.x.x\project\at_sufr_f437\examples\touch

硬件设计
本案例使用的硬件资源有LCD显示屏,对应的引脚如下:
表5. 硬件资源使用

对应的电路原理如下:
图9. 触摸电路原理图

软件设计
3)        触摸测试
初始化触摸芯片
检测到触摸时,LCD屏显示坐标
4)        代码介绍
main函数代码描述
int main(void)
{
  /* 初始化系统时钟 */
  system_clock_config();

  /* 初始化中断优先级分组 */
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(NVIC_PRIORITY_GROUP_4);

  /* 初始化延时函数 */
  delay_init();

  /* 初始化LCD */
  lcd_init(LCD_DISPLAY_VERTICAL);

  /* 初始化触摸芯片 */
  touch_init(TOUCH_SCAN_VERTICAL);

  /* 显示信息 */
  lcd_string_show(10, 20, 200, 24, 24, (uint8_t *)"Touch Test");

  while(1)
  {

    lcd_string_show(10, 60, 200, 24, 24, (uint8_t *)"X:");

    lcd_string_show(10, 90, 200, 24, 24, (uint8_t *)"Y:");

    /* 读取触摸坐标 */
    if(touch_read_xy(x_dot, y_dot) == SUCCESS)
    {
      /* 显示X坐标 */
      lcd_num_show(40, 60, 200, 24, 24, x_dot[0], 3);

      /* 显示Y坐标 */
      lcd_num_show(40, 90, 200, 24, 24, y_dot[0], 3);
    }
  }
}

error_status touch_init(void)函数代码描述
/**
  * [url=home.php?mod=space&uid=247401]@brief[/url]  this function is init touch.
  * @param  none
  * @retval function execution result.
  *         - SUCCESS.
  *         - ERROR.
  */
error_status touch_init(void)

error_status touch_read_xy(uint16_t *x, uint16_t *y)函数代码描述
/**
  * @brief  this function is read data from touch.
  * @param  x/y : coordinate vaule.
  * @retval function execution result.
  *         - SUCCESS.
  *         - ERROR.
  */
error_status touch_read_xy(uint16_t *x, uint16_t *y)

下载验证
如果有触摸事件,LCD屏显示触摸点坐标。

图10. 实验效果

网友A:
给个开发板链接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个开发板链接呀

目前没有购买链接哦,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们业务:
官方网站:www.arterytek.com
线上商城:雅特力世强商城
销售咨询:sales_artery@arterytek.com
技术服务:support_artery@arterytek.com
深圳分公司
地址: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二期西座603室
86-0755-8390 0669-6256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目前没有购买链接哦,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们业务:
官方网站:www.arterytek.com
线上商城:雅特力 ...

我们在验证和测试不少方案,如华芯微特,GD,新唐,你们公司也有,只是被一个工程师简单玩了一下,没有下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