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创意点子] 脑洞大开,好像将脱机烧录算法做成独立的APP,配合ThreadX的动态APP加载也是非常好的思路

楼主(2022-05-24):
这好像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玩法。

需要烧写什么芯片,加载那个APP,然后注入到目标板芯片的RAM里面执行相应操作。

网友A:
其实不仅是脱机烧录,把其他功能也弄出APP的模式也挺好,后续做个基础APP模板,这样我们也可以在不破坏原有功能的基础上增添自己的功能。而且后续可以搞个地方存放第三方做好的APP类似应用商店的,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安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不仅是脱机烧录,把其他功能也弄出APP的模式也挺好,后续做个基础APP模板,这样我们也可以在不破坏原有 ...

就是脱机这块的工作量有点大,需要每个算法做个ThreadX的xxx.s启动文件。不过可以改造下ThreadX的加载方式。

网友B:
ThreadX的方式相比现在TOOL支持的LUA动态应用加载有缺点。难度上比LUA要大,需要专门学习APP如何编写。而且最主要的一点ThreadX的API注册要比LUA麻烦。

用户没法在上位机上直接调用print之类的LUA函数就实现相应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hreadX的方式相比现在TOOL支持的LUA动态应用加载有缺点。难度上比LUA要大,需要专门学习APP如何编写。而且 ...

是,这个是一个欠缺的地方,自已玩方便,别人玩就不一定方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