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qspiflash的qe位怎么启动

楼主(2022-05-24):
各位大佬,最近使用华大芯片调试qspiflash,发现启动不了qspi模式,请问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是怎么回事?使用的spiflash型号为:W25Q128JVSIQ
      MCU配置成OUTPUT-QSPI模式,是可以正常输出波形的,但是输出的数据并不对
     读取状态寄存器,发现QE位没有被使能
     然后通过指令配置QE位,发现没有作用

     以下是规格书部分截图
      通过读取SFDP参数,我看出来也是以上操作没有问题,有没有大佬帮忙指点迷津?感谢万分!

网友A:
也可以不用设置QSPI模式,QSPI有专门对应的指令模式,QSPI和标准SPI操作的指令是不同的。直接操作对应指令就行,ST的芯片我就是这么玩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可以不用设置QSPI模式,QSPI有专门对应的指令模式,QSPI和标准SPI操作的指令是不同的。直接操作对应指令 ...

谢谢硬汉哥的回复,你说的这个方法我试过了,不能正确读出数据,我给的截图中有指令内容,0x6B就是QSPI-OUTPUT指令

网友B:
我看手册上W25Q128JVSIQ的QE位固定位1。只有-M结尾的器件,QE位是可以非易失编程的。所以你的这个芯片应该直接用就可以的。
还有05读取Status Register-1的指令,读取Status Register-2应该是35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看手册上W25Q128JVSIQ的QE位固定位1。只有-M结尾的器件,QE位是可以非易失编程的。所以你的这个芯片应该 ...

谢谢你的回复,这个手册上确实说默认是1,但是使用的时候读出数据是错误的,所以怀疑是不是没有启动?或者我可能配置哪里有问题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刚开始读取不成功是因为频率太高了,所以我使用了逻辑分析仪,发现逻辑分析仪会影响实际输出,导致读出数据错误。
1)不需要配置QE位,但实际读取确实没有被使能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?(是不是别的型号的SPIFALSH需要配置)?
2)按照SPIFLASH规格书提供的数据,频率可以最高是133MHz,但实际使用是66.7MHz数据才正常(我使用的华大460芯片,主频200M,3分频66.7M,2分频100M时数据就会出错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实际数据输出时可以达到133M,但是在数据输出前有指令内容,而指令频率是50M,因为华大的芯片不能分开配置频率,没有做测试)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了,刚开始读取不成功是因为频率太高了,所以我使用了逻辑分析仪,发现逻辑分析仪会影响实际输 ...

QE在Status Register-2,所以读的指令是0x35,我上面提到了,你没有注意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QE在Status Register-2,所以读的指令是0x35,我上面提到了,你没有注意到。

谢谢,上次确实没有看到,换做35读取确实是渡到已经使能了。
因为规格书写的我理解是01读,然后多读两个字节,后面的两个字节就是状态寄存器2+3,是我理解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