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问一下SPI接口控制RA8875的显示速度如何

楼主(2022-05-24):
之前有个产品用的是 安富莱5寸屏(RA8875控制器)做的测量仪表,FSMC接口,图形用的是emwin。  现在因为一些原因,准备用SPI接口,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,不知道速度上如何, 显示一些测量值和简单的波形(刷新率不要求很高,波形1秒更新1次都可以),不知道SPI接口的速度满足使用不。

网友A:
完全没问题,RA8875有个2D加速,可以2D清屏。SPI也可以用这个2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完全没问题,RA8875有个2D加速,可以2D清屏。SPI也可以用这个2D

好的,谢谢!另外问一下,以前的程序,是不是读写FSMC总线的程序这块,改成读写 SPI就可以了, 在就是 您家的屏把切换开关切到 SPI接口,就可以了吧, 还有啥需要注意的没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!另外问一下,以前的程序,是不是读写FSMC总线的程序这块,改成读写 SPI就可以了, 在就是 您 ...

可以使用我们论坛置顶帖V5标准库网盘里面的出厂程序,这个程序是是支持SPI和FSMC的。用户仅需切换显示屏背面的切换开关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使用我们论坛置顶帖V5标准库网盘里面的出厂程序,这个程序是是支持SPI和FSMC的。用户仅需切换显示屏 ...

好的,谢谢!

网友B(2022-08-25):
我也做这块儿的   也准备上彩屏了   SPI效果怎么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做这块儿的   也准备上彩屏了   SPI效果怎么样?

哈哈,最后我还是没有用 SPI,还是走的总线。当时想用SPI是想换个 64脚的芯片,后来发现电路板空间够用,就继续用 144脚的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也做这块儿的   也准备上彩屏了   SPI效果怎么样?

效果可以,我之前经常用RA8875的SPI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效果可以,我之前经常用RA8875的SPI。

ok  谢谢版主;那就准备上  SPI还省线

网友C(2023-02-27):
引用 网友A:
效果可以,我之前经常用RA8875的SPI。

版主好,请问哪里可以看到4.3寸RA8875液晶板的原理图呢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版主好,请问哪里可以看到4.3寸RA8875液晶板的原理图呢,谢谢!

论坛置顶帖V5标准库网盘里面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