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求助,关于RL FLashFS的几个怪现象

楼主(2022-05-25):
环境:   KEIL 4.70   RL FlashFS,  FS_CM3.lib,    NAND

              NAND是512M,总文件数不超过1000个。每分钟都会读写文件。

现象1:  运行一段时间后,写不进文件,读文件正常,但全部文件都更改不了。

现象2:  感觉个别文件的数据在缓存里没写入NAND,
              如下测试:每次打开文件,写入计数值,关闭文件,再打开文件,读取数据,关闭文件;
              结果发现每次写完后读取的值是再往上一次写入的,例如打开文件,写入10,关闭文件;   打开文件,读取数据,数据是9(9是再往前一次写入的),关闭文件;   打开文件,写入11,关闭文件;     打开文件,读取数据,数据是10,关闭文件,  ......
           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只是个别文件会这样,其它的文件读写都正常。

格式化参数是这样的: fformat("N:NAND /FAT32 /LOW_EB ");

共4台样机,有两台一直正常,有两台出现过上述的现象;
请问会是哪方面的原因呢?

楼主:
运行了一段时间,共有200-300个文件,没感觉到卡。
况且卡不卡倒是其次,对于上述这些现象,有什么建议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运行了一段时间,共有200-300个文件,没感觉到卡。
况且卡不卡倒是其次,对于上述这些现象,有什么建议 ...

1、二楼的解决下
2、每次修改File_Cofig.c文件后,一定要低格,低格后再使用。
3、软件ECC一定要开,必须要开。

别的问题看不出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