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H747IX下载程序问题

楼主(2022-05-25):
诸位高手兄,我初次使用STM32H747I-DISCO开发板,使用stm32cubemx创建工程,在工程内分别编译CM7和CM4的程序,CM7能正常下载,CM4下载总会报错。哪位高手能否指点一下?多谢哈

网友A:
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如果只是需要下载,你可以用J-FLASH试试。J-FLASH下载一直没有问题。
或者用st-link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如果只是需要下载,你可以用J-FLASH试试。J-FLASH下载一直没有问题。
或者用st-link ...

更换使用stm32cubeide,用它生成工程,编译直接下载执行没问题。都是用的stlinkv3。感觉keil的pack包里带的flm文件是不是有问题啊。cubeide里也带烧写算法,自己烧自己一定不会出错的说。

网友:
都玩上了 747 双核的了 ? 牛鼻的很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