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BootLoader,运行系统存储器跳转函数,软件直接复位

楼主(2022-05-25):
关于BootLoader,运行系统存储器跳转函数,软件直接复位。如图
运行至函数SysMemBootJump(); 程序重新启动了,没有进入到系统存储器(地址:0x1FFF0000)内部的BootLoader引导程序。请问硬汉哥,这是什么原因?
注:参考了资料《学习基于系统bootloader的串口IAP方式固件升级》

网友A:
系统上电后,直接跳转是否正常,这种情况是否有测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系统上电后,直接跳转是否正常,这种情况是否有测试。

使用引脚BOOT0和BOOT1电平进行跳转,芯片正常进入BootLoader引导程序,使用编程软件STM32cubefrg可以正常握手。
运行代码进入自举程序,现象看是进行了复位函数的跳转,但是函数执行的还是0x08000000部分的复位跳转,而并非是复位跳转ST单片机系统存储器内部的BootLoader引导代码。 请问硬汉哥可能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使用引脚BOOT0和BOOT1电平进行跳转,芯片正常进入BootLoader引导程序,使用编程软件STM32cubefrg可以正常 ...

这个问题没遇到,你的是F4系列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没遇到,你的是F4系列吧。

是的。

网友A:
系统上电后,什么都不要做,直接main函数里面跳转,你那边正常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系统上电后,什么都不要做,直接main函数里面跳转,你那边正常不。

应该是代码缺少了系统存储器的地址映射。

网友(2022-07-08):
引用 楼主:
应该是代码缺少了系统存储器的地址映射。

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