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TDC] STM32H7驱动RGB屏幕跑emwin demo有白色拖影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22-05-26):
如标题所说,各位rgb屏emwin玩的熟的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吗。
单片机板子和屏幕驱动板都是自己做的。

白色拖影照片拍的拍不出现场肉眼直接看的那么清楚明显。

右侧白色拖影是跟着左侧选中的行对应的。

这个压缩包里是手机录的动态视频看的会相对清楚明显些

网友A:
这个是读像素有问题。

对于H743的读像素问题的话,估计是Cache设置问题。关闭SDRAM的读写Cache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读像素有问题。

对于H743的读像素问题的话,估计是Cache设置问题。关闭SDRAM的读写Cache试试

我测试了另外一个买的开发板及开发板配套的屏幕不会有这个情况,开发板和我自己的板子跑的程序主体都一样,只是开发板硬件引脚分配和我做的板子有部分不一样,软件方面我改了引脚映射。开发板带的屏幕和我做的屏幕板子分辨率都一样,只是我的是4.3寸,开发板带的是5寸的。另外脚位顺序和我做的屏幕板子不一样有出入,不方便把开发板的屏幕直接插到我做的主板上测试。目前也不知道是屏幕硬件有出入的原因,还是软件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读像素有问题。

对于H743的读像素问题的话,估计是Cache设置问题。关闭SDRAM的读写Cache试试

另外这个白拖影并不是很明显那种白色,而是很淡很淡,不知道是不是软件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读像素有问题。

对于H743的读像素问题的话,估计是Cache设置问题。关闭SDRAM的读写Cache试试

我把屏幕和开发板的屏幕对调了,发现异常现象跟着屏幕走。也就是说我的板子驱动开发板配套的RGB屏幕不会有异常白色拖影。开发板驱动我做的板子上的屏幕也一样会出现异常白色拖影。所以这个我判断属于屏幕硬件差异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把屏幕和开发板的屏幕对调了,发现异常现象跟着屏幕走。也就是说我的板子驱动开发板配套的RGB屏幕不会 ...

屏幕的驱动电压调太高了造成的;
一般在超频的时候用,可以提高屏幕的帧率或响应速度,但会造成颜色切换时显示过冲;
很多显示器的“快速响应模式”在宇宙飞船测试界面都会有拖影;普通显示器的原生响应速度是4ms多,“超频”能调到1ms

网友:
遇到RGB  屏上电异常 显示白花花屏,或是直接黑白相间,怎么复位单片机程序都没用了,要重插拔拔 屏排线才正常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