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动态APP加载可以方便有效解决QSPI Flash同时支持刷程序和数据存储的痛点

楼主(2022-05-26):
现在的QSPI Flash刷程序需要做成内存映射模式,这种模式下不再执行写入数据。

现在使用ThreadX动态APP加载可以方便的解决这个问题了,我们可以方面的在QSPI Flash以外的地方加载个APP,比如内部SRAM加载个,这个这个APP里面我们就可以方便的修改QSPI Flash模式写入数据。

待写入完毕后,再切换回内存映射模式。

网友A:
意思是把程序放在qspi里,等要运行的时候拷贝到sdram?然后qspi里面可以继续作为filex使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意思是把程序放在qspi里,等要运行的时候拷贝到sdram?然后qspi里面可以继续作为filex使用?

是动态APP加载,随意加载到哪里运行都行。这个是动态应用,不是我们传统意义的boot+app中的app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动态APP加载,随意加载到哪里运行都行。这个是动态应用,不是我们传统意义的boot+app中的app。

动态加载APP到SRAM中运行,升级QSPI的APP的过程中失败了,需要考虑怎么处理,硬汉有没有什么思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动态加载APP到SRAM中运行,升级QSPI的APP的过程中失败了,需要考虑怎么处理,硬汉有没有什么思路?

可以考虑在APP里面也加入完整的QSPI测试代码。还有就是这个任务设置为高优先级,防止还没有执行完毕QSPI更新就退回到内存映射模式的程序里面去执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