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OOT/IAP] IAP跳转至APP后,sdram就挂了

楼主(2022-05-26):
平台是H750,通过bootloader加载app后,发现sdram挂在了初始化阶段。
首先程序跳转没有问题,我把app里面的sdram屏蔽之后,其他的外设和gpio都能正常工作,系统也正常运行;
然后sdram的配置也应该没有问题,因为我把sdram初始化移植到bootloader中,在bootloader里面能够正常访问sdram,但跳转到app里仍然会在访问sdram的时候挂掉;
最后,app不通过bootloader加载,而是直接通过仿真器烧录后运行,sdram仍然是正常的。

网友A:
能想到是SDRAM初始化的时候里面有个延迟函数,是不是你那个延迟在app没有正常执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想到是SDRAM初始化的时候里面有个延迟函数,是不是你那个延迟在app没有正常执行。

还没到delay那,在前面发送cmd的时候挂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想到是SDRAM初始化的时候里面有个延迟函数,是不是你那个延迟在app没有正常执行。

再更具体的位置在这

网友:
要不看下我这个,我这个的SDRAM是在APP里面跑的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网友B:
system_stm32h7xx.c

  /*
   * Disable the FMC bank1 (enabled after reset).
   * This, prevents CPU speculation access on this bank which blocks the use of FMC during
   * 24us. During this time the others FMC master (such as LTDC) cannot use it!
   */
  FMC_Bank1_R->BTCR[0] = 0x000030D2;

网友(2024-05-11):
引用 网友B:
system_stm32h7xx.c

[mw_shl_code=c,true]  /*

老哥,我这两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也是正点的代码。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?system_stm32h7xx.c这个文件我看和安富莱的不太一样,没有FMC_Bank1_R->BTCR[0] = 0x000030D2;这一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