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485发送正常接收有问题(分析问题)

楼主(2022-05-27):
单片机发送给485,485发送给上位机没有问题,但是上位机发送485,485转换后的数据有问题与发送不一样(我用逻辑分析仪抓取了),逻辑分析仪图片蓝色数据是上位机发送后485转换的,粉色是单片机发送的,上位机串口蓝色是发送的数据,绿色是接收的(两个00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切换收发脚就会出现)小白的我一脸懵逼求解

楼主:
波特率是2500000,多摩川规定要这样高的波特率好像,我也第一次写.有点懵逼

网友A:
反复读了10遍楼主的描述,

意思是上位机发送数据,然后你的485转发输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反复读了10遍楼主的描述,

意思是上位机发送数据,然后你的485转发输出?

是的,但是我只是转发5个字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反复读了10遍楼主的描述,

意思是上位机发送数据,然后你的485转发输出?

是的,但是我只是转发了5个字节

楼主:
最后发现是硬件问题,我把共模滤波器去掉就好了,极为尴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