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I2C扫描地址错误问题请修复

楼主(2022-05-27):
根据手册描述地址为0x74,h7-tool上位机显示为0xE8.
还有想要这个器件输出5v1A,如何设置?可以用过h7-tool发指令验证码?
大神!硬汉哥!

网友:
我用H743硬件I2C从机配置了个0x74地址测试,没问题啊,包括板子上其它I2C器件全部测试正常。

对应的硬件I2C从机例子:

H7-TOOL的I2C控制器驱动I2C从机实现操作说明(2022-05-21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2463

楼主:
额,那就奇怪了,我是不是要更新lua程序吗?我测试出来就是跟实际地址不对,待会我在整24c02测试看看?

网友A:
0x74 左移1位是 0xE8

我们显示的地址左移1位的数据,也就是第1个字节的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0x74 左移1位是 0xE8

我们显示的地址左移1位的数据,也就是第1个字节的值。

ok,是的1-7bit=address;8bit=w/r;
问题:
1、H7-tool读取的为0-7bit然后再左移1位,如0x74变为0xE8?
2、我用H7-tool上位机的i2c功能发送数据到从机i2c,从机的i2c接收到的i2c地址原来的0x74吗?后面我要用H7-tool的i2c做一些验证功能。
3、USB_BUS.lua里面可以修正左移1位问题吗?如果可以 上位机还需要修改代码从新编译吗?
4、I2C控制器] H7-TOOL的I2C控制器驱动I2C从机实现操作说明(2022-05-21)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;highlight=i2c%2Bh7
-------发送数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i2c_bus("start")   -- 启动
    ack = i2c_bus("send", _usAddress) -- 写操作

    if (ack ~= 0) then
                print("I2C从机无应答 send address")
                goto cmd_fail        -- 无应答
        end

    ack = i2c_bus("send", "1")  -- 发送数据,16进制直接可以写0x74,二进制数01110100.十进制直接写1

    if (ack ~= 0) then
        print("I2C从机无应答 send data")
        goto cmd_fail        -- 无应答
    end

    i2c_bus("stop")
谢谢!Lexmi期待你的回复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ok,是的1-7bit=address;8bit=w/r;
问题:
1、H7-tool读取的为0-7bit然后再左移1位,如0x74变为0xE8 ...

1、这个正确的理解姿势是:整个通信过程过程就是7bit地址+1bit读写控制构成1个字节玩的。
2、大部分器件都是8bit玩法,他们自己会管理,不需要用户操心。
3、不需要用户操心。
4、这个例子就是典型的玩法,STM32的硬件I2C从机自己就处理玩了,完全不需要用户管。

网友B:
这里的一批案例有助于你的理解。

H7-TOOL的I2C控制器驱动18bit分辨率ADC芯片MCP3421操作说明,简单易用(2021-11-20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965

H7-TOOL的I2C控制器驱动EEPROM操作说明,支持AT24C02/04/08/16/32/64/128,仅需读写两个函数,随意访问(2021-10-24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9261

H7-TOOL的I2C控制器驱动气压传感器BM085/BM180操作说明,简单易用(2021-10-24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9266

H7-TOOL的I2C控制器驱动陀螺仪MPU6050操作说明,简单易用(2021-10-24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9264

H7-TOOL的I2C控制器驱动光照传感器BH1750操作说明,简单易用(2021-10-24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9265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里的一批案例有助于你的理解。

H7-TOOL的I2C控制器驱动18bit分辨率ADC芯片MCP3421操作说明,简单易用( ...

硬汉哥,FT32F030K6AT7和FT32F030R8AT7
我想增加这2款到h7-tool,要如何走流程:谢谢!下面是芯片官方资料:https://www.fremontmicro.com/pro ... 20core_1/index.aspx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FT32F030K6AT7和FT32F030R8AT7
我想增加这2款到h7-tool,要如何走流程:谢谢!下面是芯片官方资 ...

可以支持,这个有对应的MDK软件包没。在官网没找到下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支持,这个有对应的MDK软件包没。在官网没找到下载

有的 我找一下发给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支持,这个有对应的MDK软件包没。在官网没找到下载

官方对用的开发包:https://developer.arm.com/search/#q=fmd&cf[navigationhierarchiesproducts]=Tools%20and%20Software,Keil%20Products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官方对用的开发包:https://developer.arm.com/search/#q=fmd&cf[navigationhierarchiesproducts]=Tools% ...

没问题,方便的话,将裸片发我们即可,先联系下我们旺旺,看看我们最新的接收地址是多少,最近收货地址有变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