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VGL] LVGL C数组格式图片如何转为BIN格式文件

楼主(2022-05-27):
坛主和各位大神好!

目前LVGL工程里面有些图片资源是C数组格式的,如何转为BIN格式文件? 准备放到SD上面去。

多谢各位!

网友:
LVGL官网就可以

网友:
直接fwrte创建个bin文件写到SD卡里面即可。

楼主:
多谢楼上fyyxxm兄弟,官网是将图片转C数组,没有反向的。
多谢硬汉哥,没有现成工具吗? BIN的包头和图片数据的包头还不清楚如何构造。

网友:
放在keil里编译,数组地址指定到ROM和RAM外,sct里可以指定地址。这样可以生成一个单独bin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楼上fyyxxm兄弟,官网是将图片转C数组,没有反向的。
多谢硬汉哥,没有现成工具吗? BIN的包头和图片 ...

LVGL官方没有这种工具吗? 得让他们加强支持下。emWin,GUIX Studio都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