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T] RTT示波器横轴时间窗口

楼主(2022-05-27):
怎么固定RTT示波器横轴的时间窗口啊,就类似普通示波器那样

网友A:
不能固定,这个是个串口示波器,方便做波形长时间记录检测使用的。

针对有楼主这种需求的情况下,后面增加个清屏功能,大家可以printf("\033[2J"); /*清屏*/,这样就可以固定开头时间显示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能固定,这个是个串口示波器,方便做波形长时间记录检测使用的。

针对有楼主这种需求的情况下,后面增 ...

好的  谢谢老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