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MC] 两片7606以不同采样率进行采集同步问题

楼主(2022-05-27):
如何同时启动两片7606进行采集,而且两片7606以倍数关系的采样率进行同步启动,比如一片100k采样率,另一片200k采样率,用两个定时器分别输送convert信号,如何达到两片7606同时启动转换的效果呢,同步误差越小越好

网友:
用同一个定时器来控制两路pwm来驱动convert信号就可以了

网友:
用1个TIM的CH1和CH2分别输入周期不同的方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