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如何让MDK直接下载加密固件?

楼主(2022-05-27):
        写了一个软件在MDK编译后由MDK调用对其生成的bin文件进行加密,生成一个加密的bin,希望做到在MDK里面点击下载按钮就直接将加密后的bin文件下载到片外的QSPI flash里面,里面有几个技术细节不是太清楚:

1.MDK点击下载按钮后,keil是如何判断要下载哪个文件的?是不是强制下载axf,无法指定下载bin?
2.如果可以指定下载bin,就要自己写一个FLM的下载算法来实现对片外QSPI flash的读写操作,这个应该是无加密的bin操作一样吧?
3.按我的理解,因为是加密的bin,只能由BootLoader来解密后执行到ram或者flash的其他地方执行,无法直接执行

网友:
MDK可以下载的,在这里可以指定下载文件名,不是bin就是hex,可以在这里指定下,你试试,之前我还用过一次

写的时候带上后缀hex或者bin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