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将H7的flash改成2M

楼主(2022-05-27):
   一直听说STM32H750有隐藏的2M的flash,请问如何能开启来用?现在程序超过了128k,想开启2m模式,临时调试用用

网友A:
对于H750来说,直接使用STM32H743X的下载算法文件即可。

网友B:
芯片型号选成H743,然后恭喜你,喜提2M的Flash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芯片型号选成H743,然后恭喜你,喜提2M的Flash。

不改芯片,手动改链接器配置文件,有差别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于H750来说,直接使用STM32H743X的下载算法文件即可。

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

楼主:
经过摸索,我说一下我认为比较简单的方法:
1.在packs的目录下(C:\Users\xxx\AppData\Local\Arm\Packs\Keil\STM32H7xx_DFP\2.7.0\CMSIS\Flash)有STM32H7x_128k.FLM和STM32H7x_2048.FLM两个文件,互换文件名后,就开启了2m的下载算法
2.在keil工程的仿真器选项中,将下载算法的Size由0x00020000改成0x00200000,后就能正常编译和下载,项目的其他配置都不需要修改

网友C:
应该不用这么麻烦吧?!直接建立743的工程,下载到750中去就可以了吧?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应该不用这么麻烦吧?!直接建立743的工程,下载到750中去就可以了吧?!

这样更麻烦,hal库全部都要换掉,各种头文件都要改,修改算法只要改个文件名就完事了,那个麻烦呀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样更麻烦,hal库全部都要换掉,各种头文件都要改,修改算法只要改个文件名就完事了,那个麻烦呀?

坛友的意思估计是想表达直接使用H743的工程即可,简单省事,无需任何额外操作,

H743, H750完全兼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