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emWin移植OLED 只能显示2D图形绘制,GUI_CreateDialogBox创建界面不显示?

楼主(2022-05-28):
在H743上emWin移植并驱动OLED(OLED 驱动IC为SSD1322,256*64分辨率),emWin版本V5.50,移植成功后只能显示GUI_Draw_xx相关函数的2D图形绘制,使用GUI_CreateDialogBox创建界面不能在OLED上显示。请问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什么原因呢?

网友:
驱动应该有问题,参考我这个试试

基于V7的emWin多屏显示方案模板,同时驱动LCD和OLED例程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380&fromuid=58

楼主:
我使了,还是只能显示GUI_Draw_xx相关的绘制函数,GUI_CreateDialogBox创建不显示,我再找找原因。

楼主:
最后找到原因了,没有再GUI线程中调用GUI_Delay()函数,必须调用GUI_Delay()函数,才能进行事件处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最后找到原因了,没有再GUI线程中调用GUI_Delay()函数,必须调用GUI_Delay()函数,才能进行事件处理 ...
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