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H7的ADC采集数值波动有点大

楼主(2022-05-28):
硬汉大佬您好!我用定时器触发ADC的DMA发现数值波动有点大。使用14位的ADC,ClockPrescaler =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;,SamplingTime = ADC_SAMPLETIME_64CYCLES_5;使用2V稳压电源进行测试,发现波动数值有点大,数据是差不多准的,但是低8位的数据一直会跳动,是我哪里没有设置好吗

网友:
理清问题点:
1.用示波器看看电源上的纹波。
2.单通道还是多通道,把SamplingTime改大,会相对稳定,且可以适当开启过采样。

网友A:
方便的话,你发一组数据看看,8bit抖动有点太大了。

楼主:
我把采集到的数据存到0x24000000开始的内存中,测试电压是2V,使用基准电压芯片3.3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话,你发一组数据看看,8bit抖动有点太大了。

网友A:
抖动太大了,确实没法用。你测试下你的3.3V文件基准峰峰值是多少,应该抖动也非常大。

网友B:
基准不行吧,h7的adc很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基准不行吧,h7的adc很稳

基准就是用的专用3.3V基准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抖动太大了,确实没法用。你测试下你爹3.3V文件基准峰峰值是多少,应该抖动也非常大。

我是用可调稳压电源发生器出来的电压用作ADC测试,会不会是这种电源出来的本身就会有波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抖动太大了,确实没法用。你测试下你爹3.3V文件基准峰峰值是多少,应该抖动也非常大。

我已经用最简单的软件启动ADC了,在官方开发板和自己的板子上测都是会有这个波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是用可调稳压电源发生器出来的电压用作ADC测试,会不会是这种电源出来的本身就会有波动

稳压电源的抖动太大了,建议用稳压基准试试。

网友:
ADC的基准源管脚,一定要单独供电,比如单独使用一个LDO或者标准基准源芯片。

网友:
多半是2V有抖动,不过看上去也就20mv抖动,可以适当加大采样周期,或者降低位数使用。虽然是14位,但是无噪声位数按照你这个速度估计9位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