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摄像头] 【问题】使用STM32H7+OV5640+DCMI+DMA, 使用SDRAM做显存,但是DMA中断只进入一次

楼主(2022-05-28):
使用STM32H743, 配合DCMI+LTDC+SDRAM, SDRAM已经能读写,地址0xD0000000, LCD也可以点亮,现在的问题是摄像头获取的数据无法放入SDRAM, 使用串口打印DCMI->DR有数据变化,证明摄像头已经正常输出图像数据,但是执行HAL_DCMI_Start_DMA(&hdcmi, DCMI_MODE_CONTINUOUS, (uint32_t)LCD_FB_START_ADDRESS,48300),DMA中断只进入一次,显存数据也没有刷新,lcd屏幕显示花屏,应该是DMA没有正常工作...
MPU已经设置启用,以下是相关设置:有大神能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吗?

/* Private user cod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USER CODE BEGIN 0 */
#define Bank2_SDRAM_ADDR    ((uint32_t)(0xD0000000)) //SDRAM¿aê¼μØÖ·

uint32_t pSDRAM[2];
/* USER CODE END 0 */

/**
  * @brief 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.
  * @retval int
  */
int main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1 */
        OV5640_IDTypeDef OV5640_Camera_ID;
  /* USER CODE END 1 */

  /* MPU Configuration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MPU_Config();

  /* Enable I-Cache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SCB_EnableICache();

  /* Enable D-Cache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SCB_EnableDCache();

  /* MCU Configuration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  /*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,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. */
  HAL_Init(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Init */

  /* USER CODE END Init */

  /*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*/
  SystemClock_Config();

  /*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*/

  /* USER CODE END SysInit */

  /*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*/
  MX_GPIO_Init();
  MX_FMC_Init();
  MX_USART1_UART_Init();
  MX_DCMI_Init();
  MX_DMA_Init();
  MX_I2C1_Init();
  MX_LTDC_Init();
  /* USER CODE BEGIN 2 */

  HAL_DCMI_Start_DMA(&hdcmi, DCMI_MODE_CONTINUOUS, (uint32_t)LCD_FB_START_ADDRESS,38400);

网友A:
二次开启有点注意事项,试试我们这个: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二次开启有点注意事项,试试我们这个: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你好,我看例程里面在DMA中断里面关闭了DCMI, CAM_STOP(); 但是别的地方没有在重新开启,那DCMI岂不是不工作了吗?我看的是V7-030 例程,求大神指点~

void DMA1_Stream7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/* ′«êäíê3éÖD¶Ï */
        if((DMA1->HISR & DMA_FLAG_TCIF3_7) != RESET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/* 1رÕéãÏñ */
                CAM_Stop();
                g_tCam.CaptureOk = 1;                /* ±íê¾DMA′«êä½áêø */

                /* Çå3y±êÖ¾ */
                DMA1->HIFCR = DMA_FLAG_TCIF3_7;
        }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看例程里面在DMA中断里面关闭了DCMI, CAM_STOP(); 但是别的地方没有在重新开启,那DCMI岂不是不 ...

楼主:
我发现一个说STM32CUBEmx的重大BUG, 使用cubemx自动生成的代码,DCMI_Init是放在DMA_Init之前的,这样的代码会产生问题,就是DMA只能传输1次,之后就没有数据了,之前调试一直就是LTDC画面显示静止,查了LTDC,DMA,SDRAM的代码都没问题,死活就是数据不正常,今天把初始化的顺序调换了一下之后,LCD画面竟然就有图像运动了!!!看来DMA的时钟要先于外设的时钟开启才行...!

楼主:
我发现用cubeMX的一个bug,用cubeMX自动生成的初始化代码里面,DCMI_INITZ在DMA_INIT之前,这样会有问题,之前调试每次DMA只会传输一次,今天调整了一下初始化的顺序,DMA工作竟然正常了!!!DMA的初始化要放在外设初始化之前,困扰好几天的为题终于查到了……!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发现用cubeMX的一个bug,用cubeMX自动生成的初始化代码里面,DCMI_INITZ在DMA_INIT之前,这样会有问题 ...

估计又是DMA时钟还没有开启就去配置DMA了,你方便的话,具体看下是不是这个问题。

网友B(2025-03-14):
大佬你好,请问我调用HAL_DCMI_Start_DMA()函数,无法传递完整数据到数组,好像传到一半突然停止了,DR寄存器也没有数据更新了,这是为什么,我用的是NUCLEO-H743ZI开发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佬你好,请问我调用HAL_DCMI_Start_DMA()函数,无法传递完整数据到数组,好像传到一半突然停止了,DR寄存 ...

你的程序怎么写的,方便的话,分享下代码配置看看

网友C:
你好,我的情况有点不一样,我也是通过DCMI获取OV5640图像,存入SDRAM,然后通过RGB屏幕进行显示,在调试的时候单步运行可以正常进中断,LCD可以正常显示,但是之后下栽进板子里面,只能运行到LCD初始化那一步,LCD可以刷成单一的颜色,之后就不显示图像了,请问这可能是什么问题,我的板子也是STM32H743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我的情况有点不一样,我也是通过DCMI获取OV5640图像,存入SDRAM,然后通过RGB屏幕进行显示,在调试的 ...

是不是SDRAM的问题,SDRAM初始化的时候有个延迟时间设置,可能调试状态是正常的,全速运行有问题。

网友C(2025-04-15)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SDRAM的问题,SDRAM初始化的时候有个延迟时间设置,可能调试状态是正常的,全速运行有问题。

这两天排查了一下,发现是我用的OV5640的初始化寄存器有问题,改完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两天排查了一下,发现是我用的OV5640的初始化寄存器有问题,改完就好了

谢谢告知最终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