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记录存储,会丢失数据或数据错乱

楼主(2022-05-29):
请教坛友们点问题,如用st的IO检测信号变化,生成记录并保存。信号变化慢的话,数据读写都没问题,但是一旦信号变化快了(具体多快没法描述,比人手正常操作开关快十倍左右吧,差不多几十ms切换速度),记录存储的就有错乱,读出来的就错乱,,有没有什么好的结构或者处理方法?

网友A:
这个有必要测试你的缓冲数据记录时间长短了,我估计你这flash记录存储数据时间跟不上io变换速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有必要测试你的缓冲数据记录时间长短了,我估计你这flash记录存储数据时间跟不上io变换速度。

嗯,,,还得再考虑考虑,,,感觉是不是这种存储结构有问题,或者缓存不够大。几十ms的变化的话,也不算快

网友B:
使用的哪种存储器,NOR Flash?那我以它为例分析,写数据用时比较短,擦就比较慢了,我目前这颗最多达300ms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使用的哪种存储器,NOR Flash?那我以它为例分析,写数据用时比较短,擦就比较慢了,我目前这颗最多达300ms ...

嗯,谢谢回复!,,那比如说擦的慢,怎么处理可以最大程度减少丢失呢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嗯,谢谢回复!,,那比如说擦的慢,怎么处理可以最大程度减少丢失呢?

先缓存到RAM区,根据时间和空间的条件触发,比如满足一个扇区的大小,统一写Flash。不要几个字节就写一次。

一般的spi flash,擦除慢,因为至少是4KB;但是写入还行,一次是256字节。

如果要求高,不能丢失任何字节,那么就得考虑其他存储器了。 比如铁电FRAM之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先缓存到RAM区,根据时间和空间的条件触发,比如满足一个扇区的大小,统一写Flash。不要几个字节就写一次 ...

嗯,,谢谢回复,比如满足一个扇区了,写入,写入过程中又产生了记录,存到另一个缓冲器?双缓存?

网友:
你写数据 不加FIFO,当然丢了,最好办法写和读都写FIFO,1ms纪录都能写

网友:
1.想办法实现异步读写。
2.读写时候做校验,比如你是500个字节保存一次,那就写入的时候做CRC,再读出来,如果校验不通过再重写。

3.(完全不现实的突发奇想)我大学学的通信工程,信道传输的时候有个叫纠错码的东西,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能用软件实现,执行效率高不高。

网友(2022-06-28):
w25q这样的,写速度很快,只是改的话很慢。不用文件系统的话,可以事先擦除掉多个块,到时候写的话直接写就行了,把擦除这个耗时长的操作提到前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