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2C] HAL库硬件I2C地址配置大坑排雷注意事项

楼主(2022-05-29):
上周发的一个案例:

基于STM32H7的硬件I2C从机例子分享(2022-05-22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2479

HAL库的STM32硬件I2C从机里面地址配置的是8bit,只有高7bit才是I2C地址,使用要特别注意了。

比如配置的0x71,实际I2C的地址是其高7bit,也就是bit0 = 1是不起作用的。

格式8bit = 高7bit I2C地址 + bit0读写控制位,实际上I2C配置这里没使用这个bit0读写控制位。

TOOL去扫描检索,扫描出来的就会是0x70,与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。

网友A:
在进行读写操作时,HAL库函数里会自动对地址的bit0进行置位/复位操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进行读写操作时,HAL库函数里会自动对地址的bit0进行置位/复位操作

是的,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就是7bit的地址配置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就是7bit的地址配置。

貌似hal 对 i2c 读写容量的范围地址 只支持到 at24c512 ,如果是使用 at24c1024 的话,就需要自己改造 hal 的底层驱动了

网友B(2023-01-06):
高7bit地址, Bit0 读写,MCU芯片制造的业内共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高7bit地址, Bit0 读写,MCU芯片制造的业内共识吧

是的,刚用的时候还以为是个纯地址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