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现六位半电压信号源

楼主(2022-05-29):
经过五六个版本两个月终于实现的。当然目前选用的器件长稳是比不上六位半的。但五位半的程度应该是没问题。信号输出范围负15V到15V,分辨率10uV。20mA的电路也做了,初测了下也不错。但没详测,低负载电阻下发热也是个问题。
下面上视频。

网友:
能坚持做出成品的,超赞。

楼主:
从别人手里买到了两个ADR1399,LM399的升级版,LM399最近这段时间详细测试了下,老化一段时间后还算稳定,就是低频噪声大了点,没想到什么处理方法。
早阵子才发现有ADR1399这个基准,相较温飘和噪声、长稳都提升了。打算替换掉LM399放在这个信号源上看有多少提升。

楼主:
先放一张用LM399做基准信号输出稳定性测试,测了一个半小时。我做的这个信号源电路都是很简单的加减法电路,其实也没什么技术含量,同向反向都试过。主要是器件选择方面要多测试一下。目前长稳也不明确,也不知道别人的年稳是如何测量出来的。短稳的话一两周跳动在正负4LSB内,当然温度都是室温,20度到30度之间。湿度40%-99%应该超量程了。没实时监控,每天下班回家后就开几个小时,但基准是每天24小时上电老化的。
后面会放改ADR1399为基准的测试对比一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先放一张用LM399做基准信号输出稳定性测试,测了一个半小时。我做的这个信号源电路都是很简单的加减法电路 ...

高精度的仪器好像都有预热要求,DMM7510手册上说要开机预热90分钟以上才能达到额定精度。

网友:
个人爱好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高精度的仪器好像都有预热要求,DMM7510手册上说要开机预热90分钟以上才能达到额定精度。

肯定是热机后清空缓存开始监控的,不然肯定达不到这个数据4个字跳动的。6500从启动到热机完成会有二十个字往上的跳动。要真按标准来那还得在校准温度且恒温恒湿才最可靠。

楼主:
个人爱好谈不上,但至少目前来说不讨厌,谋生手段而已。

楼主:
目前用ADR1399替换掉了LM399,刚开始发现ADR1399稳定时间很长,后面一看手册发现稳压电流至少得3mA以上而LM399只需超过0.5mA就可以了。换了限流电阻果然很快就稳定下来了同时电压也提升了。同时用6位半来测ADR1399可能不太合适了得七位半或以上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先放一张用LM399做基准信号输出稳定性测试,测了一个半小时。我做的这个信号源电路都是很简单的加减法电路 ...

这设备是个人买来玩的吗,多少一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设备是个人买来玩的吗,多少一台

是个人买的,买了好久了,当时是六千多买的,现在涨价了,反正当时我买的时候7510只要二万四,现在7510要二万九了。这个东西校准也不便宜,咨询了下泰克6位半校准要三四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