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【实战技能】任何支持SWD接口的单片机都可以方便移植的SPI Flash烧写算法制作,含视频说明(2022-05-30)

楼主(2022-05-30):
之前分享过SPI Flash烧写算法的文档版制作教程,但是网友反馈移植到其它单片机上不是很方便,此贴为此而生,方便大家移植到各种平台。

SPI Flash烧写算法的应用场景:

1、IDE环境,比如MDK,可以方便的一键下载内部Flash和外部SPI Flash,在UI开发,比如字库,图库,主题或者各种大数据文件需要存储到外部SPI Flash时,用到的地方比较多。
2、批量生产脱机烧录场景,比如我们H7-TOOL,可以方便的实现内部Flash和外部Flash的1拖4,  1拖16烧录。

例子下载: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gvXKKidCzkD2A0yflVKyRw  提取码:xi10

视频说明:
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SU4y1y7ZL

楼主:
这次视频审核挺快。

网友A:
感谢开源,开源让我的事业迎来第2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谢开源,开源让我的事业迎来第2春

网友B:
有没有在G030上做成功的,我的下载时候提示 flash timeout.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在G030上做成功的,我的下载时候提示 flash timeout.reset the target and try it again

说明SPI的通信有点小问题,没有正常通信成功。

网友:
很及时,整在做这方便东西。

楼主:
近期再多做几个型号,助攻下,方便大家对比参考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近期再多做几个型号,助攻下,方便大家对比参考。

做了一个,在TOOL上可以使用,MDK上使用有点问题。

网友C:
我再查查看是什么地方导致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再查查看是什么地方导致的。

用的那款芯片,准备再弄几个方便大家参考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用的那款芯片,准备再弄几个方便大家参考。

解决了,程序有点问题,现在都正常了,用的F0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解决了,程序有点问题,现在都正常了,用的F0

好的,手头有F030和F072, 后面我也整理下案例分享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手头有F030和F072, 后面我也整理下案例分享下。

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。

网友D(2022-07-01):
第2步怎么使用生成的FLM文件,视频没有说明呀。比如我生成了FLM,然后又一个数组,怎么让FLM知道要把这个数组烧录到外部Flash。
视频例子是一个字库数组,如果使用Image2Lcd生成的多个字库数组或者生成的多个bin文件,可以弄吗?
比如我有很多字库数组,怎么让工程和FLM将这些数组烧录到外部flash。或者我将多个bin文件合成了一个bin文件,怎么使用你这个工具或者方法烧录到外部Flash。
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第2步怎么使用生成的FLM文件,视频没有说明呀。比如我生成了FLM,然后又一个数组,怎么让FLM知道要把这个数 ...

这个做了一堆应用案例了,我分享下,有对应的教程文件说明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429

ThreadX GUIX

emWin:

网友D:
感谢,已经在我的深圳中微BAT32G135单片机(最大64M主频,8K ram,64K rom)和25Q40(512KB)上实现了。可实现一起烧录外部Spi Flash和主程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感谢,已经在我的深圳中微BAT32G135单片机(最大64M主频,8K ram,64K rom)和25Q40(512KB)上实现了。 ...

网友E(2022-08-31):
请问移植到Segger Embedded Studio开发环境上也可以使用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请问移植到Segger Embedded Studio开发环境上也可以使用么

可以,也是类似的方法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可以,也是类似的方法。

你好 最近想在这个Segger 的open flash loader  基础上实现通过mcu写入spi flash的功能 https://wiki.segger.com/Open_Flashloader

我使用的是TI AM3357 用了链接里面的Cortex-A project
不太清楚相关的spi操作的代码在哪里可以找到 是starterware里面会有么
谢谢

网友:
还有一点想问的是 我如果用jtag连接的话需要做特别的更改么  还是无法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好 最近想在这个Segger 的open flash loader  基础上实现通过mcu写入spi flash的功能 https://wiki.seg ...

没玩过SEGGER的算法制作方式。
只倒腾过MDK和STM32CubeProg的算法文件制作,SEGGER的问题,你可以上他们论坛咨询他们解决下:

SEGGER - Forum

网友F:
首先感谢硬汉哥无私分享,我在H750 H743和H7B0上移植各种容量的都是OK的。
最近要移植到G071RBT6上,用的官方nucleo_G071的板子,把宏旺的芯片换成W25Q128JV
折腾3天了就是不行,总是一样的问题

在G0上移植遇到问题

我严格按照您B站上的教程操作的,
1、内部时钟,把cubeMX点灯的时钟代码直接copy过来的
2、改引脚,这也应该没问题
3、把HAL库都改成G0xx.h
4、改FlashDev.c文件,名称、地址为0x90000000、容量16M

5、keil里面改device为G071RBTx
6、TargetLin文件没改,也不会改

生成算法文件后在我的工程里面改分散加载文件
在G0上移植遇到问题

请教 还应该注意些啥呢?感觉这个算法就没加载进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首先感谢硬汉哥无私分享,我在H750 H743和H7B0上移植各种容量的都是OK的。
最近要移植到G071RBT6上,用的 ...

先不做成算法文件,直接工程测试这个驱动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玩过SEGGER的算法制作方式。
只倒腾过MDK和STM32CubeProg的算法文件制作,SEGGER的问题,你可以上他们 ...

感谢分享和回复。其实之前询问过segger的技术人员。
他们的回答是不提供测试板以外自制板的支持,flash loader的支持也不提供
如果让他们帮忙写的话要4000 dollor......

您这个写法对我启发很大 这就去再试试

网友G(2022-10-20):
按硬汉模板修改,用于GD32F303 spi0 W25Q128下载。总是出现AlgoRamSize too small, out of memory错误,请问如何修改。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按硬汉模板修改,用于GD32F303 spi0 W25Q128下载。总是出现AlgoRamSize too small, out of memory错误,请问 ...

应该跟这个坛友的问题一样。

H7-TOOL 下载算法显示内存不够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5915&fromuid=58

网友G:
谢谢硬汉。调整算法内存后,问题解决。
现将调试好的GD32F303 SPI0挂W25Q128的算法工程分享给需要的坛友

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如何将W25Q128内的数据读出保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谢谢硬汉。调整算法内存后,问题解决。
现将调试好的GD32F303 SPI0挂W25Q128的算法工程分享给需要的坛友
...

谢谢分享。TOOL上位机可以在这里直接读取。每次读取别太大,太大容易失败。
操作前先执行一次前面的一键下载。目的是保证相关的配置信息下载到TOOL的eMMC里面了

网友G:
我的需求是:在W25Q128中建little filesystem。出厂前需要存放很多小文件,但我并不清楚little files是如何组织数据的。我是在一块板子中,通过CAN 下载这些文件。在下载完成后,想通过H7 TOOLS将这些数据读出来用于生产时烧写。STM32 ST-LINK Utility有这个功能,但不想再去调试一块MCU了。

估计许多小白都会用到这个功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的需求是:在W25Q128中建little filesystem。出厂前需要存放很多小文件,但我并不清楚little files是如何 ...

没问题,TOOL是直接读取并以bin文件方式存储到电脑的。

网友G:
为什么我的不行呢?
下载成功

点“读芯片”,点下载LAU(不烧录),只加载内部flash算法,SIP flash算法没有被加载

下载成功load "GD32F30x_HD_256K.lua" ok
dofile :         0:/H7-TOOL/Programmer/Device/GigaDevice/Lib/GD32F10x_Lib_M3.lua
load "GD32F10x_Lib_M3.lua" ok
load "fix_data.lua" ok. version =         1.5
load "prog_lib.lua" ok. version =         3.2
load "machine_if.lua" ok. version =         1.8
检测烧录接口板:
--CH2电压: 0.00V
--

将基地址改为0xC0000000,点“读取1K”,提示“error”。

读MCU内部flash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为什么我的不行呢?
下载成功

没问题,这个是你前面31楼做SPI Flash算法文件读函数不行。

下面这个是我们做的,给我们V7板子做的SPI Flash算法读取里面数据操作。

楼主:
忘了及时回复了,你把问题改了?

网友H:
你好我想搞个F1的SPIFLASH加载算法 算法是生成了,然后下载程序的时候,一直下载不进去,0XC0000000可以加载,到0x0800 0000这部分就直接下载失败,不知道什么原因,硬汉可以指点下不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这次视频审核挺快。

这个是F103的算法工程,SPI通信那块没问题,单独测SPIflash的读写函数也是正常的,就是生成了算法之后,F103在下载0X0800 0000那部分的时候直接下载失败,有空帮忙看看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你好我想搞个F1的SPIFLASH加载算法 算法是生成了,然后下载程序的时候,一直下载不进去,0XC0000000可以加 ...

工程已发,在审核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这个是F103的算法工程,SPI通信那块没问题,单独测SPIflash的读写函数也是正常的,就是生成了算法之后,F ...

下载的错误信息截图下。我看看是那方便错误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下载的错误信息截图下。我看看是那方便错误。

C00000000是可以正常加载的

C00000000是可以正常加载的

到代码区域就不能正常下载了

到代码区域就不能正常下载了

单独下载程序不添加SPIFLASH算法那部分又是可以下载成功的,只要加上这个算法就不能正常下载进去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下载的错误信息截图下。我看看是那方便错误。

已回复 不过图片的评论好像审核时间比较久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已回复 不过图片的评论好像审核时间比较久

这个有点诡异,你的添加外部Flash算法,这里怎么提示的内部Flash下载校验失败(内部Flash地址时0x0800 0000开始),你的这个工程(测试工程,非FLM文件生成工程)是不是点问题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这个有点诡异,你的添加外部Flash算法,这里怎么提示的内部Flash下载校验失败(内部Flash地址时0x0800 00 ...

测试工程,不添加那个SPIFLASH算法,是可以正常下载的,添加算法之后C000 0000 段是可以正常加载过去,但是到下载程序段时(0x0800 0000) 就出问题了 我也很奇怪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忘了及时回复了,你把问题改了?

改了改了,解决了。就是用别的指令,4个 I/O 读写 会快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改了改了,解决了。就是用别的指令,4个 I/O 读写 会快点

网友J(2022-12-08):
STM32F401ccu6下载算法调用显示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!
请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了

SPI Flash下载算法401cc_25q128.zip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STM32F401ccu6下载算法调用显示Cannot Loa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!
请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了

下载的时候加大这个,你的FLM算法是要加载到这个RAM空间里面的,你要保证你的程序不能超过这里设置的大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下载的时候加大这个,你的FLM算法是要加载到这个RAM空间里面的,你要保证你的程序不能超过这里设置的大小 ...

感谢解惑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单独下载程序不添加SPIFLASH算法那部分又是可以下载成功的,只要加上这个算法就不能正常下载进去

我也碰到你这个问题了,以及解决。
主要还是keil下载的算法太简陋我看了一下它给的例程  初始化没有对时钟做任何配置校验的读取没有任何延迟我这边吧spi flash算法主频改低就好了

网友K:
G030  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G030  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吗?

这里的意思是你个地方开的RAM大小不够存储你制作的FLM算法文件。

网友:
G030  下载 一直提示 Insufficient RAM for Flash Algorithms !   大家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吗? 怎么解决的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这里的意思是你个地方开的RAM大小不够存储你制作的FLM算法文件。

,我单独做工程 驱动能读出flash,做成算法下载时 烧写外部Flash时 报错 ,这个需要改多大  ,在哪看算法需要多大空间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,我单独做工程 驱动能读出flash,做成算法下载时 烧写外部Flash时 报错 ,这个需要改多大  ,在哪看算法 ...

看你FLM文件大小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测试工程,不添加那个SPIFLASH算法,是可以正常下载的,添加算法之后C000 0000 段是可以正常加载过去,但 ...

你解决了吗?  我这边 测试 F103ZE  遇到类似问题 下载没问题  但是 校验时 提示 错误  ,测试去掉校验后能正常下载 进去

网友K:
我这边用F103ZE 芯片  测试,如果不加校验能正常下载进去 ,但是加校验后报错   ,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我这边用F103ZE 芯片  测试,如果不加校验能正常下载进去 ,但是加校验后报错   ,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

下载进去后,SPI Flash的数据正常不,如果正常的话,也可以的。

网友L:
硬汉哥你好,在H7开发文档里说制作好下载算法后,还需要boot和APP程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硬汉哥你好,在H7开发文档里说制作好下载算法后,还需要boot和APP程序?

跟boot和app基本没关系,这个算法主要是方便大家把需要的程序,图库或者字库等数据下载到SPI Flash里面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跟boot和app基本没关系,这个算法主要是方便大家把需要的程序,图库或者字库等数据下载到SPI Flash里面

用这个算法下载程序到外部flash,直接上电就可以运行外部flash的程序,这样级方便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用这个算法下载程序到外部flash,直接上电就可以运行外部flash的程序,这样级方便了,

没问题,这种的两种玩法
1、一种是芯片支持QSPI Flash内存映射模式(可以直接在QSPI Flash运行程序),像H7系列就是支持的,对应你看V7的QSPI Flash算法和案例即可。这些都是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2、还有一种就是不支持内存映射的,你可以存到SPI Flash里面,上电后加载到内部RAM运行。

这个帖子就可以使用这种玩法。

网友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	函 数 名: bsp_spiRead0
*	功能说明: 从SPI总线接收8个bit数据。 SCK上升沿采集数据, SCK空闲时为低电平。
*	形    参: 无
*	返 回 值: 读到的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uint8_t bsp_spiRead0(void)
{
	uint8_t i;
	uint8_t read = 0;

	for (i = 0; i < 8; i++)
	{
		read = read<<1;

		if (MISO_IS_HIGH())
		{
			read++;
		}
		SCK_1();
		bsp_spiDelay();
		SCK_0();
		bsp_spiDelay();
	}
	return read;
}

为啥
if (MISO_IS_HIGH())
{
read++;
}
在 SCK上升沿的前面

网友M:
看了下手册, 难道是发送地址后的第一个下降沿就输出bit7的数据?
我的理解是, 存储器是在下降沿将输出并锁定, 单片机在上升沿把MISO引脚的数据存储到单片机的移位寄存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看了下手册, 难道是发送地址后的第一个下降沿就输出bit7的数据?
我的理解是, 存储器是在下降沿将输出并 ...

实际上我们用的是这种模式,这种模式下,MISO上数会提前准备好,所以可先读取。

网友L(2023-01-12):
引用 楼主:
没问题,这种的两种玩法
1、一种是芯片支持QSPI Flash内存映射模式(可以直接在QSPI Flash运行程序), ...

非常感谢,有个问题,外部flash存储程序,这样keil还可以仿真调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非常感谢,有个问题,外部flash存储程序,这样keil还可以仿真调试?

这两种玩法都可以仿真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两种玩法都可以仿真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好的非常感谢

楼主:
你先搞搞,后面有什么问题再交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先搞搞,后面有什么问题再交流

好的

网友N(2023-04-10):
看了一下这个确实强大,问个问题,这个算法实现之后,实际应用工程里面要怎么设置编译之后才不会报超超空间的错误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看了一下这个确实强大,问个问题,这个算法实现之后,实际应用工程里面要怎么设置编译之后才不会报超超空间 ...

此贴方法,字体图库程序等设置分配到对应的外置Flash空间即可。

第3版emWin教程和ThreadX GUIX教程开工,双管齐下,GUIX更新至第30章,emWin更新至第57章(2022-04-04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8429&fromuid=58

网友N:
这个算法做完,素材内容也烧录到外部flash之后,实际应用工程里面需要在对这几个模拟SPI的IO口再做初始化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这个算法做完,素材内容也烧录到外部flash之后,实际应用工程里面需要在对这几个模拟SPI的IO口再做初始化吗 ...

你的工程应用和这个算法烧录没关系,他们是两个独立的东西。烧录的算法仅管烧录。

而你的工程,该怎么用还怎么用即可,初始化SPI Flash,读写操作等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你的工程应用和这个算法烧录没关系,他们是两个独立的东西。烧录的算法仅管烧录。

而你的工程,该怎么 ...

那就是在用到素材的是时候要通过spi去从外部读到内部ram里面。我看文档21章里面有个加载SPI FLASH中数据到动态内存,但是没看到怎么通过SPI去读。所以才有这个疑问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那就是在用到素材的是时候要通过spi去从外部读到内部ram里面。我看文档21章里面有个加载SPI FLASH中数据 ...

这个属于GUI的玩法了,玩法很多。
1、可以一直在SPI Flash里面,向emWin这种支持直接从SPI Flash边读取边使用。
2、如果支持QSPI Flash的内存映射玩法,可以直接向SRAM一样,从里面读取使用。
3、也可以读取到动态内存,加快刷新速度。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这个属于GUI的玩法了,玩法很多。
1、可以一直在SPI Flash里面,向emWin这种支持直接从SPI Flash边读取 ...

嗯嗯,这里还是有些没搞懂,比如每张图片对应的是一个数组,按照烧录算法搞进外部FLASH里面,那每张图片的地址是怎么算的,在用到的时候要去哪个地址读取,这个过程有没有文档教程说明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嗯嗯,这里还是有些没搞懂,比如每张图片对应的是一个数组,按照烧录算法搞进外部FLASH里面,那每张图片 ...

我建议看我前面分享你的教程,先操作熟练下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我建议看我前面分享你的教程,先操作熟练下

嗯,GUIX有移植到GO的模板吗,手头有GO的板子,想试着参照一些例程改动后放到板子上熟悉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嗯,GUIX有移植到GO的模板吗,手头有GO的板子,想试着参照一些例程改动后放到板子上熟悉一下

参考这个就行,

ThreadX GUIX直驱方案搞定,任何显示屏,低资源的MCU都可以跑了,不再需要画布,附工程下载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7202&fromuid=58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参考这个就行,

ThreadX GUIX直驱方案搞定,任何显示屏,低资源的MCU都可以跑了,不再需要画布,附工 ...

这里驱动和GUIX的接口函数没看懂。我之前做LVGL的时候,驱动跟LVGL是通过个dis_flush来实现的,只要在这个函数里面填写一个画点函数,或者是一个区域涂色函数(方便使用dma的方式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这里驱动和GUIX的接口函数没看懂。我之前做LVGL的时候,驱动跟LVGL是通过个dis_flush来实现的,只要在这 ...

GUIX一样的,也是有个专门的接口文件,这个问题就交流这么多吧,剩下自己研究下

网友O(2023-09-21):
大佬您好,我的测试工程是用标准库的,算法工程需要修改成标准库吗

网友P(2023-12-09):
MDK工程弄的FLM和核相关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大佬您好,我的测试工程是用标准库的,算法工程需要修改成标准库吗

不好意思,没有留意到你的问题。

直接把我的SPI操作相关代码整理到你的标准库工程就行,我这里仅仅使用GPIO操作,没有使用硬件SPI,所以移植非常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MDK工程弄的FLM和核相关吗?

有,这个FLM是基于这个内核芯片的固件。比如M4F内核工程带硬件FPU操作了,M0,M3之类是不带硬件浮点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,这个FLM是基于这个内核芯片的固件。比如M4F内核工程带硬件FPU操作了,M0,M3之类是不带硬件浮点了。

能做基于cortex R系列的FLM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好 最近想在这个Segger 的open flash loader  基础上实现通过mcu写入spi flash的功能 https://wiki.seg ...

你好,我点击这个链接没有看到有工程模板project下载,能分享一下吗?

网友Q(2024-03-23):
应用笔记很好,有文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应用笔记很好,有文档?

这个没做文档版,仅做了一个视频。

网友:
这是啥问题

楼主:
截图内容没贴全,另外你这个问题和楼主位的Flash算法制作,没看出来有什么关联。

网友R(2024-05-13):
引用 楼主:
这里的意思是你个地方开的RAM大小不够存储你制作的FLM算法文件。

大佬,G030一共也就8K的RAM,这里最大有只能设置成0x2000,而算法文件即使用LL库编译出来也超过了8K,这个咋整?
Program Size: Code=3808 RO-data=4352 RW-data=8 ZI-data=2048
3808+4352+8=8168字节了,再加上ZI-data=2048  已经超过8k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大佬,G030一共也就8K的RAM,这里最大有只能设置成0x2000,而算法文件即使用LL库编译出来也超过了8K,这个 ...

看下map文件,那个占用比较大,优化下。

网友R:
引用 楼主:
看下map文件,那个占用比较大,优化下。

map文件,应该是这个数组太大了,默认配置512,
但是这个数值好像不能改,我改成256后编译出来的FLM,keil就识别不出FLM文件了

别的还有什么可以优化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map文件,应该是这个数组太大了,默认配置512,
但是这个数值好像不能改,我改成256后编译出来的FLM, ...

优化下你的ZI data

网友S:
引用 网友R:
map文件,应该是这个数组太大了,默认配置512,
但是这个数值好像不能改,我改成256后编译出来的FLM, ...

大佬 请问解决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大佬 请问解决了吗?

只能手动优化了

网友T(2024-06-16):
谢谢硬汉的无私分享,请问在手册中提到的_Template_Flash项目是如何找到的,如何分辨它的价值?

比如这个项目,如果我们不了解,很难理解;而且这种项目连main函数都没有,和其他一般项目完全不同,这个原因是什么?

还是说我们用到什么,就从您的介绍中学习,虽然您比我们的项目层次高很多,但是如果不掌握第一首资料,是否将永远受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谢谢硬汉的无私分享,请问在手册中提到的_Template_Flash项目是如何找到的,如何分辨它的价值?

比如这 ...

这个咨询的非常好。

这个时候就是官方资料的重要性,自己搞的话,优先搜官方的资料。如果其他人已经找到了对应的官方资料位置,我们直接到到官方下载使用即可,如果没有,就只能自己去花时间搜索查找了。

网友U(2024-08-27):
这个帖子介绍的方法生成的下载算法是mdk和h7tool通用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U:
这个帖子介绍的方法生成的下载算法是mdk和h7tool通用的吗

对,通用。

网友:
太棒了 按照教程我也成功了,分享下 我是用AT32F403A+25Q128做的

网友T(2024-10-02):
硬汉哥,在使用QSPI地址映射模式和这个将数据存放到Flash中,我按照前面说的历程中将一部分数据放到了Flash中,那么我还可以使用地址映射模式直接将数据从Flash中拿到吗?

比如是gb2312.c这个文件中就一个数组存在,我配置这个文件放到0xC0000000中,但是我如果使用地址映射模式读取这个数据时,是不是就需要指定地址0x90000000的指针来读取,而不是直接读取这个数据呢?

是不是没有办法让这两个统一为一个地址呢呢?

网友T:
引用 网友T:
硬汉哥,在使用QSPI地址映射模式和这个将数据存放到Flash中,我按照前面说的历程中将一部分数据放到了Flash ...

经过测试,我按照STM32-V7开发板ThreadX GUIX教程的ThreadX GUIX 汉字显示(QSPI Flash 全字库)章节中提到的,将FLM文件工程中的起始地址从0xC0000000改为了0x900000000重新生成FLM文件给主工程使用,此时QSPI就正常传输了,并且地址映射模式也可以正常传输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经过测试,我按照STM32-V7开发板ThreadX GUIX教程的ThreadX GUIX 汉字显示(QSPI Flash 全字库)章节中提 ...

0xC0000000 地址是我做SPI Flash算法文件时使用的,这个地址随意,因为标准SPI接口方式不支持内存映射,地址是随意指定的。
而0x900000000是我做QSP Flash的算法文件时使用的,这个支持内存映射,映射地址固定的从0x9000 0000开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0xC0000000 地址是我做SPI Flash算法文件时使用的,这个地址随意,因为标准SPI接口方式不支持内存映射, ...

嗯嗯,我这里也是提醒后来的人,如果直接设置0x90000000可以一步到位,毕竟视频中说这个地址无所谓,是对生成FLM下载到Flash无所谓。但是如果叠加XIP等功能,就还是要注意修改的。

网友V:
大佬,我根据那篇安富莱v5的407制作了一个stm32f401ccu6的,flash是w25q64,使用keil烧录是成功的 ,使用JFLASH烧录则是
Timeout while programming sector,core does not stop.
program failed
failed to program target
可以成功擦除,就是写入总显示超时,
<Device>
                <ChipInfo Vendor="W25" Name="Flash_W25Q64" WorkRAMAddr="0x20000000" WorkRAMSize="0x40000"Core="JLINK_CORE_CORTEX_M4" />
                <FlashBankInfo Name="SPI Flash" BaseAddr="0xC0000000" MaxSize="0x00800000" Loader="Devices/W25Q64/STM32F401_SPI_W25Q64_10_22.FLM" LoaderType="FLASH_ALGO_TYPE_OPEN" />
</Device>

楼主:
引用 网友V:
大佬,我根据那篇安富莱v5的407制作了一个stm32f401ccu6的,flash是w25q64,使用keil烧录是成功的 ,使用JF ...

KEIL没问题就行,JFlash这个我不太清除,我现在很少用了

网友(2024-11-18):
引用 网友V:
大佬,我根据那篇安富莱v5的407制作了一个stm32f401ccu6的,flash是w25q64,使用keil烧录是成功的 ,使用JF ...

后来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

网友W(2025-04-27):
引用 网友H:
单独下载程序不添加SPIFLASH算法那部分又是可以下载成功的,只要加上这个算法就不能正常下载进去

哥,我用STM32F103也遇到单独可以校验成功,两个一起就校验失败的情况,你解决了吗?有解决办法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W:
哥,我用STM32F103也遇到单独可以校验成功,两个一起就校验失败的情况,你解决了吗?有解决办法吗?

你的SPI Flash算法文件里面,不要使用外部晶振,使用内部HSI做时钟,你试试是不是就好用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的SPI Flash算法文件里面,不要使用外部晶振,使用内部HSI做时钟,你试试是不是就好用了。

HSI是8M的,SPI Flash算法是用HSI或48M以下的HSE频率都可以校验通过,72M的HSE就会出错。

网友X(2025-06-20):
感谢,感谢!请教个问题,是否可以通过SWD来实现单片机外挂的IIC接口呢?我想在烧录的同时,对外挂的IIC进行烧写数据(数据内容可以自由定义)可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X:
感谢,感谢!请教个问题,是否可以通过SWD来实现单片机外挂的IIC接口呢?我想在烧录的同时,对外挂的IIC进行 ...

可以,参考这个

【实战技能】简单易实现的SWD接口烧录目标板挂载的EEPROM,支持AT24C02/04/08/16/32/64/128(2024-03-06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3223

网友X:
UP,老师请教个问题,为啥我怎么都下载不进数据到外挂FLASH呢?配置引脚都改对的了,提示这个,要怎么解决麻烦帮看一下谢谢?另外一个我没搞明白算法到底是下载到单片机里面还是,还是说至少KEIL IDE里面需要用到?

网友:
你好,您说的这个,先不做成算法文件,直接工程测试这个驱动是否正常。我的总是提示这个,也不知道是哪里问题,能否帮看看怎么解决谢谢!
Error: Flash Download failed  -  "Cortex-M3"
Flash Load finished at 09:48:46
Load "Efficient_UART\\Efficient_UART.axf"
No Algorithm found for: 08000000H - 0800024BH
Partial Erase Done (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!)
No Algorithm found for: 08000000H - 0800024BH
Partial Programming Done (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!)
Contents mismatch at: 00001000H !
Verify Failed!
Error: Flash Download failed  -  "Cortex-M3"
Flash Load finished at 10:30:22
Load "Efficient_UART\\Efficient_UART.axf"
No Algorithm found for: 08000000H - 0800024BH
Partial Erase Done (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!)
No Algorithm found for: 08000000H - 0800024BH
Partial Programming Done (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!)
Contents mismatch at: 00000000H !
Verify Failed!
Error: Flash Download failed  -  "Cortex-M3"
Flash Load finished at 10:30:45

楼主:
引用 网友X:
UP,老师请教个问题,为啥我怎么都下载不进数据到外挂FLASH呢?配置引脚都改对的了,提示这个,要怎么解决麻 ...

你的错误信息截图没有上传成功

通过将带有初始化,擦除,编程和校验函数的算法文件加载到目标芯片内部RAM里面,然后控制芯片执行对应的函数来实现对芯片外置Flash的读写控制

网友X:
引用 楼主:
你的错误信息截图没有上传成功

通过将带有初始化,擦除,编程和校验函数的算法文件加载到目标芯片内部 ...

加载到目标芯片内部RAM里面?在哪里加载设置呢?那会不会覆盖当前的程序RAM会不会对当前程序又影响,还是说另外指定一个RAM空间给他加载?
2,带有初始化,擦除,编程和校验函数的算法文件,是指你教程里面的SPI算法吗?
3,我感觉我还是原理没搞懂,就是算法生成了,不知道如何举例用时间项目中把应用程序和SPI烧录一起进行下载,这种配置是如何实现的,不懂怎么设置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的错误信息截图没有上传成功

通过将带有初始化,擦除,编程和校验函数的算法文件加载到目标芯片内部 ...

图片如何上传我还不知道!!
E:\Alex\SwdTools\QS

KEIL V5点击下载提示一下错误信息
Load "Efficient_UART\\Efficient_UART.axf"
No Algorithm found for: 08000000H - 0800024BH
Partial Erase Done (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!)
No Algorithm found for: 08000000H - 0800024BH
Partial Programming Done (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!)
Contents mismatch at: 00000000H !
Verify Failed!
Error: Flash Download failed  -  "Cortex-M3"
Flash Load finished at 11:35:02
Load "Efficient_UART\\Efficient_UART.axf"
No Algorithm found for: 08000000H - 0800024BH
Partial Erase Done (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!)
No Algorithm found for: 08000000H - 0800024BH
Partial Programming Done (areas with no algorithms skipped!)
Contents mismatch at: 00000000H !
Verify Failed!
Error: Flash Download failed  -  "Cortex-M3"
Flash Load finished at 11:35:06

网友X:
引用 楼主:
你的错误信息截图没有上传成功

通过将带有初始化,擦除,编程和校验函数的算法文件加载到目标芯片内部 ...

另外我忘记说了,我用手的KEIL V5 调试器用的是STLINK V2
您有没有针对有了算法后,在实际的项目待字库的,如何进行配置添加了外挂的SPI FLASH的算法,能够成功下载程序,并且也同时可以把字库下载到外部FALSH的DEMO?
我照您的配置测试一下,PB13 CLK,PB14 MISO,PB15 MOSI(我的FLASH也是挂在SPI2端口,只是CS脚我用的是PC6脚)

楼主:
引用 网友X:
加载到目标芯片内部RAM里面?在哪里加载设置呢?那会不会覆盖当前的程序RAM会不会对当前程序又影响,还是 ...

楼主位视频开头我对原理进行了必要的说明,可以简单看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X:
另外我忘记说了,我用手的KEIL V5 调试器用的是STLINK V2
您有没有针对有了算法后,在实际的项目待字库 ...

这些章节配套例子都是外置存储的,设置方法可以看下教程说明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&extra=page%3D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