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PIO] 请教GPIO不输出的问题

楼主(2022-05-30):
安富莱V7开发板,STM32H750芯片。用CubeMx新建工程,做4个LED点亮的测试。
配置4个GPIO端口,输出高低电平,用HAL_Delay()函数以1s为周期翻转。

仿真了一下,变量 Cnt 是每秒+1说明程序正常运行的,但是4个LED却没有变化。
用开发板例程《V7-001_跑马灯.rar》运行过,4个LED是正常的,说明硬件没有问题。

请教一下是哪里配置错误吗?工程如下,请不令赐教!谢谢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rW7mVmED1U9cwaGK0fgTHw?pwd=0o26

网友A:
回帖奖励 +1 个金币

就是楼上坛友的回复,bsp_fmc_io.c初始化一下,这个是FMC的32路并口扩展IO控制的。

楼主:
好的,我看看。多谢

楼主:
74HC574是什么,MCU内部的?还是MCU外部开发板电路上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楼上坛友的回复,bsp_fmc_io.c初始化一下,这个是FMC的32路并口扩展IO控制的。

74HC574是什么,MCU内部的?还是MCU外部开发板电路上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74HC574是什么,MCU内部的?还是MCU外部开发板电路上的?

这章教程可以看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章教程可以看下

3个独立按键,和5向按钮也是 74HC574 控制的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3个独立按键,和5向按钮也是 74HC574 控制的吗?

不是,这个是独立的。

网友B(2023-09-23):
引用 网友A:
不是,这个是独立的。

想问一下佬,板子是stm32h743vit6也是开IO口点不凉灯,也是这个fmc的原因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想问一下佬,板子是stm32h743vit6也是开IO口点不凉灯,也是这个fmc的原因么?

你的芯片是VIT6? 那你的设置应该是GPIO点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