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中文显示之DRP LIST中文显示

楼主(2022-05-30):
请教下,在GUIX drop list空件里怎么显示出中文?目前使用了将C文件里预定义的字符串文件改为UTF-8格式再编译也未能解决,
使用GUIX studio预定义的string字段ID替换方式较为繁琐,不适用,是否还有其他显示的方式。

网友A:
什么要求,需要显示任意字符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要求,需要显示任意字符吗

对的,准备显示全字库的中文字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的,准备显示全字库的中文字符

这种的,设置字体后,让你的控件关联这个字体没,然后直接调用就行,不过要使用UTF-8编码。

楼主:
字体设置:包含全字库符号
语言选择动态、中文:
下拉框创建与赋值,字体关联:
字符串定义,这些字符串所在文件已经利用笔记本强制转化为UTF-8:
另一种直接对下拉框赋值的方式:
这两种方法都试过,使用UTF-8文件转化的那种方式显示中文字符不对,而且下拉框条数也不对;
使用直接赋值字符串的方式,下拉框直接没有内容显示。
英文能正常显示,英文能正常显示。
(泪奔了~~~~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字体设置:包含全字库符号
语言选择动态、中文:
下拉框创建与赋值,字体关联:

在GUIX Studio里面控件设置使用这个字体,显示个默认的字符。

楼主:
查看了GUIX studio 里的控件DROP LIST属性,并没有设置默认语言的选择:
看到其他帖子说的在drop list控件再创建一个提示框PROMPT用于显示中文,这步应该是我上述程序所使用的的那段代码吧??并不是在guix studio内手动创建prompt控件的吧?如下操作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