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MC] H7利用SDRAM内存问题!!!

楼主(2022-05-30):
上次硬汉哥给了帖子,我按着做的,但是导入分散加载文件后,直接编译就会内存出错,应该是AC5,如下:

楼主:
应该是AC5编译

网友A:
这个是RAM超了,你看下你之前是分配到那个RAM空间的,你的分散加载主RAM还使用那个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RAM超了,你看下你之前是分配到那个RAM空间的,你的分散加载主RAM还使用那个即可。

谢谢您,我大概明白了,我之前一直自动分配的是AXI SRAM这个RAM,分散加载主RAM应该是DTCM,然后导致添加进来分散加载以后就超了,但是怎样把分散加载的主RAM定为AXI SRAM这个RAM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RAM超了,你看下你之前是分配到那个RAM空间的,你的分散加载主RAM还使用那个即可。

啊啊,硬汉哥,刚刚回复完您我就会了,已经成功了,谢谢您啦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RAM超了,你看下你之前是分配到那个RAM空间的,你的分散加载主RAM还使用那个即可。

再请问您一个问题呀,如果把一些emwin显示波形数据的计算过程用到的大型数组定义到SDRAM里,对数据计算的速度会有影响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再请问您一个问题呀,如果把一些emwin显示波形数据的计算过程用到的大型数组定义到SDRAM里,对数据计算的 ...

速度太慢。

楼主:
我改了主RAM后,RAM不会空间报错了,但是第一次编译会有几个警告出现,但是再编译一次编译警告就没了。

需要管它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改了主RAM后,RAM不会空间报错了,但是第一次编译会有几个警告出现,但是再编译一次编译警告就没了。
...

不用管,这个的意思是你定义了section,但没有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