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任务运行时间很长这段时间cpu使用率该怎么计算,是100%吗

楼主(2022-05-31):
一个AppTask任务需要运行大概10秒钟,直到10秒钟结束以后才调用OSTimeDlyHMSM函数 进行任务切换。

那么在调用OSTimeDlyHMSM函数之前,也就是任务开始运行的10秒钟期间,这10秒内的cpu使用率是不是应该是100%。

另外我看资料好像说ucos刚开始会大概运行1秒钟空闲任务,保存空闲任务的最大计数值,用来将来计算cpu使用率。

那么假如有任务在切换到其它任务之前运行时间超过1秒的话,这段时间的CPU使用率是不是不能计算了。

static  void  AppTask( void * p_arg )
{
    OS_ERR      err;
    uint32_t    i=0,j=0;

    while (1)
   {
      for(i=0;i<500000;i++)      //假设模拟任务占用cpu 10秒钟时间。
      {
         for(j=0;j<500;j++) ;
      }

     OSTimeDlyHMSM (0,0,0,500,OS_OPT_TIME_PERIODIC,&err);
    }
}

网友A:
1、一般是100ms的统计。
    你开启统计任务了才做统计,不开启不做。

2、统计任务如果得不到执行,无法刷新最新统计值。

网友B:
一个AppTask任务需要运行大概10秒钟,直到10秒钟结束以后才调用OSTimeDlyHMSM函数 进行任务切换。

啥任务这么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个AppTask任务需要运行大概10秒钟,直到10秒钟结束以后才调用OSTimeDlyHMSM函数 进行任务切换。

啥任 ...

很正常啊,需要cpu不停计算的任务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很正常啊,需要cpu不停计算的任务

想起以前用C51计算浮点,也是十秒左右,换成ARM,不到一秒。

楼主(2023-08-04):
引用 网友A:
1、一般是100ms的统计。
    你开启统计任务了才做统计,不开启不做。

我现在对ucos有更新的理解了,我在任务中适当位置插入了OSTimeDlyHMSM,这样就可以释放出CPU,让统计任务或者其他任务得以运行。之前我只是在任务的最末尾运行OSTimeDlyHMSM。之前我以为OSTimeDlyHMSM这个只能用在任务结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