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H7的SPI DMA模式访问W25Q256的问题

楼主(2022-05-31):
做了一个小样,
单独使用SPI访问W25Q的时候很正常
加上SPI dma模式传输就有问题,附关键代码

网友A:
你工程的主RAM空间使用的那个,这个最关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工程的主RAM空间使用的那个,这个最关键。

楼主:
还有个关键的问题,现在我在mdk仿真时,在spi dma发送w25q命令一定要在读和写中间加入延时才能正确读取,否则全速运行仍然会出问题。spi的时钟已经配置的很低了只有6M。

网友A:
仅勾选下面这个,DTCM空间不支持普通DMA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仅勾选下面这个,DTCM空间不支持普通DMA的。

我已经将DMA的目标地址和源地址都指向了D2域的SRAM,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