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通信上位机编写,已检测到BUSHOUND通信包,如何编码

楼主(2022-05-31):
大致是这样,
1.这个设备已经可以和电脑通信,并且有官方的上位机进行连接和数据读取。
2. 由于是要将这个设备的一些数据与其他的设备,进行交互计算,不适合用官方上位机进行。
3. 也没有相关的SDK开发支持。
现在想通过自己编码,与这个设备进行USB通信。不知道可行性如何,特向大佬请教。
可以用BUS HOUND 进行通信包的截取,在排除加密的功能性,这样做是否可行?
另外,这个设备当然不是通过USB模拟串口的。。。

网友A:
用libUSB就行,纯C的,很好掌握,楼主整款支持运行C的上位机开发软件就可以方便运行。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0026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libUSB就行,纯C的,很好掌握,楼主整款支持运行C的上位机开发软件就可以方便运行。

https://www.armb ...

正在用libusb做。现在打开设备失败,可能是同时装了两种驱动[官方的和libusb],产生了冲突?
还有说是权限问题,正在着手解决办法
r = libusb_init(NULL);
        if (r < 0)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USBLib Init Error\n");
                goto errore;
        }
        //Hardware ID : USB\VID_128D& PID_000F& REV_0100   10C4 - EA60
       device = libusb_open_device_with_vid_pid(NULL,0x128D,0x000F);
        if (!device)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open device Fail\n");
                goto errore;
        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libUSB就行,纯C的,很好掌握,楼主整款支持运行C的上位机开发软件就可以方便运行。

https://www.armb ...

通过你提供的链接,替换驱动后,可以打开设备了。但是收发数据不对,似乎端口没有取对?

楼主:
查询到对应的端点了,往这个端点写数据  失败?

楼主:
libusb_bulk_transfer 返回-5   LIBUSB_ERROR_NOT_FOUND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libusb_bulk_transfer 返回-5   LIBUSB_ERROR_NOT_FOUND

你的下位机配合好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下位机配合好没

libusb_set_configuration(device, 1);
libusb_claim_interface(device, 1);
打开设备后,添加以上代码,可以收发数据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libusb_set_configuration(device, 1);
libusb_claim_interface(device, 1);
打开设备后,添加以上代码 ...

好的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