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嵌入式ui适配问题

楼主(2022-06-01):
硬汉哥,最近做gui方面的东西,遇到了ui适配这方面的问题,由于客户原因需要经常更换屏幕,屏幕的尺寸每次都不一样,写ui的时候如果把大小都写死的话,每个屏幕都需要重新写一遍ui,目前使用的方法是将大小都设置为变量,通过读取配置文件来修改大小,更换屏幕只需要重写配置文件就好,想问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。

网友A:
使用AppWizard,GUIX Studio之类的工具布局界面比较方便。

放缩其实也不那么顺心,不仅仅是分辨率,不同尺寸大小也非常影响体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AppWizard,GUIX Studio之类的工具布局界面比较方便。

放缩其实也不那么顺心,不仅仅是分辨率,不同 ...

使用的是lvgl,好像没有那些图像化的工具,只能敲代码

网友:
有官方的和NXP的设计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使用的是lvgl,好像没有那些图像化的工具,只能敲代码

有官方的,不过是收费的,免费版有空间个数限制,也不能用于商用。

NXP那个还行,就是容易卡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官方的,不过是收费的,免费版有空间个数限制,也不能用于商用。

NXP那个还行,就是容易卡死。

好的,感谢硬汉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