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日历用的内部RTC,运行中突然时间错乱,掉电重启恢复正确,各位遇到过吗?

楼主(2022-06-01):
恢复后,日历是准确的,没有变慢或倒退,事后读内部数据估计异常持续1天。
大家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?内部RTC还能读失败?没听这种问题,感觉只能是MCU故障了。

网友A:
像F4,H7系列就有个老毛病,必须先读时间,再读日期,否则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像F4,H7系列就有个老毛病,必须先读时间,再读日期,否则有问题。

我用的国产M0,异常前运行半年左右,4月某天突然持续异常,软件里有重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