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sample 错误-->gx_prompt_text_set_ext大坑,必须正确指定有效字符串长度才可以使用

楼主(2022-06-01):
这是GUIX例程中明显的错误,让我怀疑他的核心代码会不会.....

网友:
什么错误,没看出来。

楼主:
GX_STRING 结构体的 gx_string_length成员的值必须等于字符串长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GX_STRING 结构体的 gx_string_length成员的值必须等于字符串长度

这函数设计的太粗糙了,还真是必须相同才能使用。

楼主:
没错,是这样的

网友:
所有的gx_XXXX_text_set_ext()类的函数都要这样,使用中还发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。完全没有不带_ext()的旧函数好用。

网友:
这样设计主要是从软件安全角度考虑,防止溢出

网友(2023-09-11):
引用 网友A:
这函数设计的太粗糙了,还真是必须相同才能使用。

看文档“gx_prompt_text_set”这个函数弃用了,用“gx_prompt_text_set_ext”替代,我使用“gx_prompt_text_set”这个函数设置也没有问题啊,2者有什么区别呢?硬汉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函数设计的太粗糙了,还真是必须相同才能使用。

V6.2.1版本改了

网友:
貌似是从 v6.1.7 版本就开始改了,

网友(2024-01-03):
楼主使用GX_STRING 结构体,*gx_string_ptr这个字符串指针你每次都会在代码中手动指定吗?
有没有尝试过只创建GX_STRING 结构体但不对这个指针做绑定,此时这个指针值是多少?

在我的程序里面,定义GX_STRING 结构体的时候,有时这个指针会被默认分到内存空间,有时候是0x00000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