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功耗 DCDC 推荐

楼主(2022-06-01):
请教大家推荐一款 DCDC , 应用场景:低功耗用电设备(ESP32-S3)大多数休眠,会定时唤醒工作,通过 WIFI 对外发送数据

1、9V 电源输入 (使用一次性锂电池或干电池串联)
2、需保证 750ma 电流输出 (整个模块的最大峰值工作电流)
3、主模组休眠模式耗电约 170 ua 的静态电流

---

之前用的 LT8607 ,由于缺货,价格高的离谱,只能换掉了
希望大家给与推荐

网友A:
TPS54202可以参考一下。

4.5V 至 28V 的宽输入电压范围;
集成 148mΩ 和 78mΩ MOSFET,持续输出电流
为 2A;
关断电流低至 2µA,静态电流为 45μA;
内部 5ms 软启动;
500kHz 固定开关频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PS54202可以参考一下。

4.5V 至 28V 的宽输入电压范围;

45ua 静态电流太大了,想尽量控制在  20ua 以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