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UART的停止位不同会影响通信吗?

楼主(2022-06-02):
现在有一个单片机,它的uart只有1、2个停止位可选择。另有一个电量测量芯片,它的串口参数是4800,N,8,1.5.(现在手中还没有电量测量芯片,所以无法测试)
使用单片机与串口助手测试,单片机保持4800,N,8,1,串口助手分别选择1、1.5、2个停止位,UART收发均正常。可见停止位并未起到作用。

查找资料发现,windows在数据位为8时,只能配置1、2个停止位。(猜测串口助手软件在停止位方面不够严谨)

请问:在严格执行停止位标准的时候,4800,N,8,1和4800,N,8,1.5之间能正常通信吗?

网友A:
我们的高速HID免驱串口支持1.5个停止bit,这个是TOOL的硬件支持的1.5bi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的高速HID免驱串口支持1.5个停止bit,这个是TOOL的硬件支持的1.5bit

多谢回复。

题中描述的芯片是BL0939.  现找了另外一款同公司同系列非常相近的芯片BL0940,经过初步测试,发现通信正常...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回复。

题中描述的芯片是BL0939.  现找了另外一款同公司同系列非常相近的芯片BL0940,经过初步测 ...

串口基本都是过采样的玩法,满足部分值是高低电平就可以确实是0或者1。所以有时候速度慢的时候也能用,就是抗干扰差点。

网友:
会影响的,是严格按照停止位判的,异常时会有错误标志置位。你提到的0.5或1.5停止位,算是另一种协议类型

网友B(2023-06-25):
引用 网友A:
串口基本都是过采样的玩法,满足部分值是高低电平就可以确实是0或者1。所以有时候速度慢的时候也能用,就 ...

问下,UART硬件的多地址通讯中,是不是不能发送Bit7=1的数据,即只能发送小于128的数据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问下,UART硬件的多地址通讯中,是不是不能发送Bit7=1的数据,即只能发送小于128的数据。

你说的是Multiprocessor communications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是Multiprocessor communications吗

是的,【地址标记(address mark)】模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【地址标记(address mark)】模式。

没研究过这个功能,后面学习下。

网友:
关于停止位的问题,此贴进行了很少的讨论。

请教关于串口停止位设置1位和2位的通讯问题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6054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