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 FLSAH 擦除时报错pgaerr pgperr的问题定位

楼主(2022-06-02):
第一次发帖今天在使用bsp_cpu_flash库函数擦除时,擦除失败,具体查找原因发现flash->SR中pgaerr pgperr标志位置1,遂查找原因。
最终定位于bsp_tim_pwm库中的bsp_SetTIMOutPWM函数,由于HAL_TIM_PWM_DeInit(&TimHandle)的TimHandle未初始化,导致flash->SR中pgaerr pgperr标志位置1。
具体原理不理解,供大家参考,查资料时也发现,未初始化的野指针会导致flash->SR中pgaerr pgperr标志位置1,大家注意一下。

网友A:
ST的结构体变量经常让人容易入坑。
定义的时候就得初始为0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的结构体变量经常让人容易入坑。
定义的时候就得初始为0.

硬汉哥,初始为0的话,flash会报错的……
改成这样以后才不报错的,DeInit放后面了……
/*  PWM频率 = TIMxCLK / usPrescaler + 1)/usPeriod + 1)*/
        TimHandle.Instance = TIMx;
        TimHandle.Init.Prescaler         = usPrescaler;
        TimHandle.Init.Period            = usPeriod;
        TimHandle.Init.ClockDivision     = 0;
        TimHandle.Init.CounterMode      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      TimHandle.Init.RepetitionCounter = 0;
        TimHandle.Init.AutoReloadPreload = 0;

        HAL_TIM_PWM_DeInit(&TimHandle);

        if (HAL_TIM_PWM_Init(&TimHandle)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sp_Error_Handler(__FILE__, __LINE__);
        }

网友:
在做IAP升级的时候,发现H743的HAL库在擦除内部FLASH时有返回失败的情况,反复多擦几次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