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IDE] [求助]使用-fno-builtin-printf无效

楼主(2022-06-02):
不想使用c库的printf系列函数,所以通过宏替换成自己编写的函数,但是debug发现,不生效,链接到的还是c库的printf。

百度了一下,在编译选项里加了-fno-builtin-printf -fno-builtin-sprintf,然而编译运行都正常,配置无效。

网友A:
CubeIDE这个问题不太了解,看看坛友有清楚的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ubeIDE这个问题不太了解,看看坛友有清楚的不。

这个在visual GDB下也不起作用,不知道是不是arm gcc的问题

网友A:
以Embedded Studio为例是设置为None即可,它用的就是ARM GCC

网友B:
这配置应该给linker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Embedded Studio为例是设置为None即可,它用的就是ARM GCC

未能找到类似选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配置应该给linker加

连assembler都加了,也不行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连assembler都加了,也不行

看你工具链是怎么驱动的linker,如果是用gcc驱动ld,配置项前面还需要加-Wl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你工具链是怎么驱动的linker,如果是用gcc驱动ld,配置项前面还需要加-Wl,

放着别的指令加了-Wl,终于有点反应了,可惜看提示也不对

网友:
-fno-builtin-printf只是禁用了__builtin_printf,没有禁用printf。你可以用-Wl,--wrap=printf实现

网友:
貌似在 Do not use default libraries 打勾

网友:
借楼问一个printf的问题,也是gcc下,mcu为gd32f105,printf重定向到了_write函数,然后printf没法打印float类型,也就是%f不行,但是%d %s都是OK的,在linker里面也加入了-u _printf_float,但是程序一运行就hardflaut了,rtos为ucosiii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