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7实现USB Host和USB Device , VBUS引脚需要连接吗?
程序小白

楼主(2022-06-05):
如题,请教下。USB_OTG_FS_VBUS 与 USB_OTG_HS_VBUS 需不需要连接?
是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,屏蔽掉。但是与加上这两个脚,稳定性会有区别吗?

网友A:
楼的的意思是Host接口和Device接口,两个USB接口同时使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的的意思是Host接口和Device接口,两个USB接口同时使用?

不是,比如 USB_OTG_HS管脚实际上4个:USB_OTG_HS_DM , USB_OTG_HS_DP , USB_OTG_HS_ID , USB_OTG_HS_VBUS; V7开发板上 HS固定为USB HOST的接口,所以只用了USB_OTG_HS_DM , USB_OTG_HS_DP这两个管脚。我想问的是USB_OTG_HS_VBUS这个管脚不需要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,比如 USB_OTG_HS管脚实际上4个:USB_OTG_HS_DM , USB_OTG_HS_DP , USB_OTG_HS_ID , USB_OTG_HS_ ...

可以不用。